菜鳥發問,F3 及 F4 飛控,能裝GPS嗎?

楼主(2018-06-20):
能有定位及返航功能嗎?

誠心想知道

网友A:
没这么简单吧
要返航必须在INAV里有固件,有些飞控在INAV里是没有固件的,买之前要看清楚
穿越机返航需要磁罗盘,有些飞控是内置的,有些没有,需要外置罗盘,那么需要飞控有罗盘接口,否则无法实现返航

网友:
接GPS只有有多余的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简单吧
要返航必须在INAV里有固件,有些飞控在INAV里是没有固件的,买之前要看清楚
穿越机 ...

非常感謝

及謝謝樓上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