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司机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8-06-20):
图中红圈中的是什么胶还是什么?裂开了怎么粘啊?用AB胶可以吗?65的o艇舵机坏了换什么型号的,本人小白!

网友:
AB胶杠杠的

网友:
把原来碎的胶抠掉从新粘
舵机可选用辉盛MG996

网友:
那个应该是环氧胶糊了一层玻璃布 清理干净后 直接AB胶涂也行 舵机嘛 傻跑随便金属齿的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用ab胶粘了以后怎么清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ab胶粘了以后怎么清理啊?

ab胶我一般用加热的方法(味道可能有点难受)但是效果还是挺干净的。

网友:
什么情况手机电池垫高船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