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池续航的问题

楼主(2018-06-20):
我的380用的是2200电池,油门70能飞七分多钟下来还有3.8V多,油门开到85也能飞5分多下来电压也有3.8到3.9V左右,我看别人80多油门也就能飞3.4分钟下来就3.7左右了,为毛我的能飞这么长时间?我也是悬停和航线,还有简单翻翻,而且我的油门都设置到85了,感觉飞机并没有像别人80多油门那么暴,感觉还是软软的,倒飞悬停的时候还会掉高,要补很多螺距才能拉起来,正负螺距也检查了都是12度,有没有大神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B:
飞的久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很久之前校准过,后来一直没动过

网友C:
这不简单吗,人家是80油门,你才70,人家是insane 3d,你是h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久不是更好吗?

好是好关键是动力疲软啊,感觉不像是85油门该有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简单吗,人家是80油门,你才70,人家是insane 3d,你是hover

看我后边说的,85油门我也试了我也是特技模式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后边说的,85油门我也试了我也是特技模式飞的

85油门?连续钟摆没?筋斗航线没?飞机还是肉的话,检查电调行程是否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油门?连续钟摆没?筋斗航线没?飞机还是肉的话,检查电调行程是否校准

钟摆没有做,筋斗航线之类的有飞,还有定点翻之类的,电调油门行程我回头重新校准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钟摆没有做,筋斗航线之类的有飞,还有定点翻之类的,电调油门行程我回头重新校准下试试

电耗强度是看你螺距高低和连续切换的频率的,所以,激烈的3d下来电压差距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耗强度是看你螺距高低和连续切换的频率的,所以,激烈的3d下来电压差距会很大

那你说我这个正常不?85油门飞五分多钟下来电压还有3.8到3.9左右,就飞我刚说的那几个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我这个正常不?85油门飞五分多钟下来电压还有3.8到3.9左右,就飞我刚说的那几个动作

略高。一般85油门悬停5分钟下来也就3.8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进角低了。

网友:
换个好电池重新定速试试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从标定一下。飞行时间和飞行风格有关。 技术越好时间越短

网友D:
没有暴力3D,飞机还是很省电的。
皮带传动,飞飞航线,简单翻几下,都是可以飞8分钟,电压还有3.8~3.7之间的。
如果是轴传的飞机,比如450L和500pro,我飞十分钟航线都还有3.7V的。

网友:
转速忘记标定了

网友:
看怎么设置和怎么飞的 一直啪啪啪和一直悬停 时间能差3-4倍

网友:
动作还要看情况 比方耗电啪 力度 频率 手法 都差很多 你啪一下我啪两下 能一样吗你说是吧。目前会的3d动作里面 也就快速啪啪啪最耗电

网友:
啪的频率一样 还要看幅度 看力道 这些没个标准 每个人都不同

网友:
重新定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暴力3D,飞机还是很省电的。
皮带传动,飞飞航线,简单翻几下,都是可以飞8分钟,电压还有3.8~3.7之间 ...

450L飞10分钟??
求电装配置和电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