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长途飞行2--嘉兴海边

楼主(2018-06-20):
最后飞的找不到自己的车子了,把人家的车当做自己的车子了,切了失控返航才回来的。

网友A:
切失控返航?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失控返航?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f4飞控,穿越机专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飞控,穿越机专用的

带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gps?

对的,外接gps和地磁

网友C:
INAV可以显示回家方向吗?

网友D:
图传多远的

网友E: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配置

地点:上海郊区农田上
距离:没实际测量过,你们大家判断吧,反正挺远的,最后飞的我自己都不认识了,切了失控返航,飞机飞了好久才回来的
飞控:f4
固件:inav 1.91
配置:2204垃圾电机,f4飞控,gps+地磁模块(具体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反正很便宜),小方狗摄像机,2200 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AV可以显示回家方向吗?

安装了osd可以看到家的位置,但是我基本上都不会迷路,起飞前在空中看一下地面建筑,然后再飞。这次因为这条路太长,没有明显地标,所以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多远的

没测试过多远,反正飞的失控了,图传还有信号

网友:
可以把你飞机拍个照看看 你的天线是怎么摆的吗?

网友:
楼主玩的好嗨啊,差点把自己丢喽

网友F:
人品爆发

网友:
楼主没看到你的摄像机啊,你是用什么来录像的?摄像头自带DVR吗

网友:
这是嘉兴哪里啊,楼主能共享一下路名吗

网友G:
穿越机机+GPS=穷人版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穿越机机+GPS=穷人版御

应该是穷人版的晓,我的穿越机才210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