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电流滤波器到底值不值?看看视频便知

楼主(2018-06-21):
部分模友不太喜欢接电流滤波器,那滤波器到底有什么作用,看看视频对比便知
前半部分是没安装滤波器的画面,后半部分是安装了滤波器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网友A:
滤波器在有些情况当然需要。。不过视频还是有问题的
1,这是固定翼,而且感觉图传的LC滤波性能很差,看视频这固定翼也是4S,电流总和应该不会超过四个电机的穿越。反正我用奥母威001图传直接接穿越电池是和后半段效果一样的。布线很重要
2,前半段油门明显很大很大,加了滤波器之后很明显油门很小很小。
不否认LC滤波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好歹用一样的油门对比。还有就是选择一个好的图传可以省去滤波器也是不可否认的

网友B:
现在穿越机的分电板 AIO飞控 图传里基本都已经集成了LC滤波器

网友C:
low esr电容比lc滤波更强

网友D:
跟电容比呢?

网友E(2018-09-11):
引用 网友D:
跟电容比呢?
穿越机不都流行动力电并联470uf以上电容,所以效果应该好过。 如果在飞控 分电板和图传都无lc滤波的情况下不知怎样。待大神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