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电机正反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8-06-21):
刚接触四轴,电机买了螺纹两正两反。

那么问题来了。

比如四轴的一号电机位(右上),旋转(桨叶)应该是逆时针的,那么电机的螺纹(拧螺丝方向)应该是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才能使得在旋转的时候自动越来越紧呢。
我现在一号位的螺纹是同旋转方向逆时针的,我感觉好像错了。望指点,谢谢

网友A:
螺帽上紧的方向和电机旋转的方向相反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帽上紧的方向和电机旋转的方向相反就对了。

那看来我的给螺柱换位置了

网友:
电机转动,带着桨转,桨有阻力.所以,电机转得比桨快(假设这样的),电机轴就往桨里钻,可以这个方向就行了.

网友:
楼主那个没问题吧   我这两天也在装四轴  是正反螺纹电机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和螺丝拧紧方向相反就对

网友:
这个问题自己想一想就可以了

网友:
右上位,用电机中间没有点或是坑的那种,正螺纹反转,就越来越紧,左上放有点的,依次对角用相同电机,接电调后上电转一下,用手试试方向或是用螺帽放上面转看看是紧还是松,千万不要上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