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120电调严重问题!

楼主(2018-06-21):
用的存储定速发现暴力飞电调不烫  温柔悬停一会就会切动力 电调烫手!电机滴滴  滴滴  滴滴   请高手解答这个问题 百分百悬停就会保护!暴力操反而没温度电调!!

网友A:
进角提前了吧

网友:
不暴力还不行,练技术神器啊
开个玩笑。默认参数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联系好赢售后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角提前了吧

我也想问问,进角是什么东东?

网友:
悬停转速低吧                 低转速不一定比高转速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问,进角是什么东东?

简单理解 电机三根线 但是每时刻给电机发力的只有两根  转子到哪个位置 对应的两根线开始送电发力  因为电流比电调发力(电压)来的慢  所以转子转到该某两根线发力的时候 往往不赶趟 这个时候如果发力 进角就是0度  这样兼容性好省电 也有弊端  所以进角都要提前  进角太提前会导致线圈都转化成热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 电机三根线 但是每时刻给电机发力的只有两根  转子到哪个位置 对应的两根线开始送电发力  因为 ...

额……还是没看懂,是电调与电机的插头深浅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还是没看懂,是电调与电机的插头深浅度吗?

电流待后电压 电调给电机送电的一瞬间 电机并没有收到需要等一小会才会收到电调送来的电力开始发力  所以电调需要提前送电才能赶上电机的转子所到位置应该发力的时候

网友:
个人认为进角应该根据实际飞行转速和手感来设

网友C:
返厂维修,程序错乱了。要么自己从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凤凰电调也是这样,满油门比半油门还凉。

网友:
是不是大油门时电力大部分传送给了电机,所以电调不热;小油门电机不需要太多电力,多余的电力就让电调发热了?

网友:
同步整流模式开了没有?

楼主:
不管什么转速   只要悬停就会发热 然后直接切断动力 电调滴滴 滴滴 滴滴报警

楼主:
默认开启  以前没有这问题  前不久发现的  悬停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维修,程序错乱了。要么自己从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好赢售后说我过电流过大。。悬停? 暴力操  反而电流小 难道?

网友:
同步整流就是管这个的,返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还是没看懂,是电调与电机的插头深浅度吗?

进角就是电机三相(三股驱动力)的提前量,好像一组三人配合比接力赛,递棒的时机就是进角

网友D:
跟你同样的电调和电机。同样的毛病。 把进角改成5度。电调加上风扇会好很多,但是还是感觉不是蛮正常的温度。估计120av4 和蝎子4025兼容性有点问题。

网友:
练技术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同样的电调和电机。同样的毛病。 把进角改成5度。电调加上风扇会好很多,但是还是感觉不是蛮正常的温度 ...

是的

网友:
这马达比较合适高转速,低转速 反而温高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程序BUG,动力小电流小反而更热一般都是里面的开关切换不到位或速度过快影起的(猜的)。可能去掉定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程序BUG,动力小电流小反而更热一般都是里面的开关切换不到位或速度过快影起的(猜的)。 ...

的确 关掉定速 一点没有温度

网友:
好盈v4,低于70油门发热大,同步整流的电调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最好在70-85油门之间飞。

网友:
搞好了冒,小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