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如何接入数传链路

楼主(2018-06-21):
感觉普通遥控器距离不够啊,能不能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你去买个风迎   30km 够用了吗

网友A:
我今天刚看到这个,没搞明白,你就发帖了,厉害。
在看代码,占时没有找到入口
顶下

网友B:
理论上来讲需要用到单片机转换,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芯片。
单片机的话,就是用单片机自身的捕获功能去获取ppm, sbus这类信号,然后分析信号情况,再去重新编译成数传需要的信号发出去(比如iic形式)。
因为是串口发送,所以需要注意开头的定位时序编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刚看到这个,没搞明白,你就发帖了,厉害。
在看代码,占时没有找到入口
顶下

支持,有进展请告诉我,我现在还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讲需要用到单片机转换,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芯片。
单片机的话,就是用单片机自身的捕获功能去 ...

想和地面站的电脑连接,共同走Mavlink的方式

网友:
大疆已经做到了吧

网友(2018-09-04):
想用数传给遥控器增程么?之前好像见到过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
这个考虑过,私下猜想做起来并不难。我想的是SBUS信号,实质就是硬件反向后的串口通信,再次反向还原后应该可以使用数传发送,或者利用STM32这类单片机的USATR做波特率转换或数据缓冲后再用数传发送。但是考虑到一般数传的稳定性和丢包、延迟等问题,觉得实用性不太大,很大几率会出现失控,所以也一直没有尝试。不知道有没有可靠性稍微高一点的数传。

网友:
可以用开源的ULRS,用的是433,遥控增程和数传一体,还可以自己自制发射/接收模块,刷开源固件。

网友(2018-10-16):
1、串口的波特率:1152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

2、协议帧格式:

字节索引

内容

解释

帧头1

0x0f

表示开始一个新的包

帧头2

0x00

表示组件序列号

2~29

数据包内容

0~  0xff

14个遥控器通道,每个通道占用两个字节

校验

0–  255

1~29字节求和校验

交互通信命令

         遥控器一上电即每隔20ms发送一次遥控器控制板命令,里面包括遥杆、波段开关、按键等14个通道数据。

自复位开关每按下一次,对应通道值变为0x03e8(1000),持续发送3秒,之后恢复默认值0x0000

通道取值范围0~2000,默认是日本手。

Byte index

Field Name

Type

Default value

Description

2~3

ch1

uint16_t

0x0000

航向

4~5

ch2

uint16_t

0x0000

油门

6~7

Ch3

uint16_t

0x0000

俯仰

8~9

Ch4

uint16_t

0x0000

横滚

10~11

Ch5

uint16_t

0x0000

自复位开关1

12~13

Ch6

uint16_t

0x0000

自复位开关2

14~15

Ch7

uint16_t

0x0000

自复位开关3

16~17

Ch8

uint16_t

0x0000

自复位开关4

18~19

Ch9

uint16_t

0x0000

自复位开关5

20~21

Ch10

uint16_t

0x0000

自复位开关6

22~23

ch11

uint16_t

0x0000

波段开关1

24~25

Ch12

uint16_t

0x0000

波段开关2

26~27

ch13

uint16_t

0x0000

预留

28~29

ch14

uint16_t

0x0000

预留

看到一个例子,串口转PWM或其他协议。这是地面站遥控输出,飞机端还需要个串口转PWM或SBUS

网友(2018-11-29):
淘宝有800M的数传增程卖啊,接收机插到数传地面端,天空端SUBS接到飞控或者是陀螺仪都可以啊!这样遥控器信号就是由数传来转发。

网友(2019-01-12):
我是不是来晚了,你可以某宝搜一下D03双链路数传这是群里保存下来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