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臂调平,有没有什么测量工具或好的办法调平

楼主(2018-06-21):
斜盘舵机臂调平,有没有什么测量工具或好的办法调平,目测对于强逼症的我不太好用

网友:
有一对工具,简单 方便 0成本 精度随着使用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好

网友:
我一般目测,把飞机90度放平,舵机臂垂直就好了。

网友:
十字盘校正器

网友:
舵機臂本身就不水平的,如果你用臂上的孔來做直線看水平,它永遠不能水平,

它只可以臂上的斜面是水平,觀察一下就懂我說甚麼了

网友:
对于强迫症的你,首先你得买一套kst的无级调节舵机臂,不然你永远无法调平

网友:
用银行卡,  亚拓官方470装机视频教的~

网友:
延长舵机臂便于测量角度

网友:
为什么要调平舵机臂,十字盘平了就行呗

网友A:
推荐机子大小如果是500-600可以用kst那种舵机臂,中型舵机或者标准舵机使用很舒服。太大机子不适合使用,太小没必要。
其他机子的话,以kbar为例调试步骤第一步就是微调那个舵机臂调平,之后十字盘拉杆调到官方给的长度,再根据实际情况(包括桨角度,十字盘上下行程,90°桨夹摇臂是否90°之类)调十字盘拉杆让十字盘水平,最后是调桨夹拉杆的长度到合适

网友:
目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有槽的舵机臂,基本是不能绝对水平的,想精确水平只能在陀螺仪中调了,也没必要精准调水平。关键是十字盘调平。那才是飞行的关键。

网友:
把舵机拆下来,躺在桌面上,通电后给中立点信号,直角尺一把,对准舵机轴,目测大致垂直就行了,如楼上几位所说,十字盘才是控制水平的关键

网友:
目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机子大小如果是500-600可以用kst那种舵机臂,中型舵机或者标准舵机使用很舒服。太大机子不适合使用,太 ...

恩,十字盘中位调平在舵螺仪调很方便,主要是十定盘中位调平了,最大负螺距跟    最大正螺距有时不一致,这个怎么解决,

按理解,舵机臂水平了,拉杆长度一样了,正常是一致的,误差问题可能不一致,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钢丝大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十字盘中位调平在舵螺仪调很方便,主要是十定盘中位调平了,最大负螺距跟    最大正螺距有时不一致, ...

如果舵机中点,十字盘的确在主轴行程上下中心的话,那就是厂家本身设计的不到位。调整很简单,把控里面的输出一端改到合适百分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机中点,十字盘的确在主轴行程上下中心的话,那就是厂家本身设计的不到位。调整很简单,把控里面的 ...

我的是瓜婆
MZ 24 你说在控改的,是改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瓜婆
MZ 24 你说在控改的,是改什么

还是以vbar为例
在微调部分,十字盘在主轴行程中间情况下,十字盘水平,调大桨拉杆让大桨在尾管上方0°。
在下一步的螺距大小部分,推螺距到最大,此时控内螺距曲线为-100 0 100。
查看正负螺距角度绝对值(注意矫正数字螺距角度尺)是否都为11-12°,如果不是,则把绝对值小的(可能为正,可能为负),在软件上更改百分比到11-12°。绝对值大的一端,在控上改螺距曲线最大值到合适。
例如,飞机亚拓700dfc,微调步骤后已将大奖在尾管上方调到0度。初始曲线为-100 0 100,在螺距调整步骤推最大螺距假如在13°,最小-13.5°,将正螺距调滑块到11°,控打到最小,可能为-11.3左右,调节控曲线到合适,例如-94 0 1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以vbar为例
在微调部分,十字盘在主轴行程中间情况下,十字盘水平,调大桨拉杆让大桨在尾管上方0°。 ...

谢谢你的耐心教学,今次学到了新的东西,以前我都是最大螺距跟最小的相差不大,就直接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