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刚才NAZA飞控突然抽经了。。

楼主(2018-06-21):
我的F450+NAZA LITE今天刚刚装好。我在电脑所有设置都弄好了。

下地接电,解锁电机。。。然后,电机就一直不停了。。。油门都拉到底了。。(GPS模式)

后来我想反正我设置了失控保护,我就关控。没想到这货突然加速,差点在家里非了起来。。我只能小心的按住他,冒着被桨打到的危险去把电池线拔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飞控失灵呢?是不是NAZA开机需要等待很久才解锁电机呢?(当时我飞的时候信号灯是一只闪红的。如果是GPS模式好像是 红红绿——红红绿 的节奏。。

后来我等到闪绿灯后,我又启动一次,就正常了。松油门就停转了。。

不过真吓到我了。还没上天给我来个下马威。

有大神看看是哪儿出问题了么,或者给新手一些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A:
1. 飞机上电关控是大忌,你那个关控后飞控启动了失控返航功能,这个功能按照预设值先要升高20米然后返航,所以你关控飞机差点飞起来。2. 你在地面站肯定设置了解锁电机怠速,所以它会解锁就转,除非上锁才会停转。3. 调试不装桨,你又犯了第二个大忌。4. 在家上电最好用姿态模式,搜不到星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5. 机器上电后最好稍微等一会儿,飞控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在室外飞一定要等到搜星稳定了再飞。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
解锁之后再次掰杆电机才会停……建议楼主先把lite的说明书看一遍在做,你叙述的里面有好多危险的违规操作,楼上分析的很透彻了。

网友B:
我的是V2,不过是上天去抽,正常起飞,前后飞了一下发现就控制不了了,往一个方向飞去撞到了人家房子上,还好没伤人,全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飞机上电关控是大忌,你那个关控后飞控启动了失控返航功能,这个功能按照预设值先要升高20米然后返航, ...

谢谢指点,还想请教下,从哪个灯确定GPS搜到星了?数量?

还有就是如果是大疆说了的禁 飞区域,NAZA这种飞控还能飞么?

因为我家在机场起飞航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还想请教下,从哪个灯确定GPS搜到星了?数量?

还有就是如果是大疆说了的禁 飞区域,NAZA这 ...

飞控配套的led模块有个灯,室外天气晴朗的时候闪绿灯一秒一下就是搜星到六颗以上可以起飞,自组机飞控不受限飞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V2,不过是上天去抽,正常起飞,前后飞了一下发现就控制不了了,往一个方向飞去撞到了人家房子上,还 ...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炸过一次680,损失惨重!现在入手了零度X4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