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尾的胶有问题,拆掉重新装,麻烦帮我看下!

楼主(2018-06-21):
划黑线的是有点快要裂开了,不知道要不要紧,需要补救一下吗?用什么可以加固

拆开成这样了,用2118粘还有救吗,
烦请各位指教!!!!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热熔胶搞定

网友A:
感觉还行啊,没什么影响。把原来的胶割下来,再粘回去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纤维胶带加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纤维胶带加固啊

那是贴两面还是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行啊,没什么影响。把原来的胶割下来,再粘回去就行了

有一些胶很薄撕掉会连泡沫都带起来的。

网友:
纤维胶是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贴两面还是一面。

贴你粘舵角的那一面

网友:
可用胶带、纸铰链、塑料活页来固定

网友:
胶带建议双面贴上,减少松动的可能

网友:
干脆都掰下来,两边断面都上2118胶再粘上。我的X8就这么干的,现在照样飞得欢

网友:
对会修飞机的人来说,这不是问题。炸坏的飞机立马满血复活。

网友:
木有问题,重粘就行了,第一个图片处的后面用纤维胶带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