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

楼主(2018-06-22):
买个小飞手三代好,还是BeeRotor FPV眼罩呢,谁使用过给点意见

网友A: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夏天里大眼罩还是先收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夏天里大眼罩还是先收起来吧

那个感觉更好呢

网友B:
眼罩个人推荐冬天用。。。夏天带几分钟就流汗海绵处非常难受。当然你能一直在空调房飞飞机另当别论。
然后眼罩还有个**的问题,个人觉得。穿越机也就4分钟左右的续航,也就是说每4分钟你就要摘取一次眼罩换电池,就我而言这个过程非常**。

目前继续回归小飞手。这玩意放在遥控器上夹着,什么事不用管一直到你电池电包飞完回家。

就屏幕色彩而言,小飞手远胜BR,色彩锐度没得比。就遮光和屏幕视场大小而言,眼罩当然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要买,BR在气温20左右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的,小飞手不分气温,一直就那个状态,天热用天冷也能用。那么其实很简单,先买小飞手,因为现在是夏天,即将到最热的时候。等天冷有钱了在入B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罩个人推荐冬天用。。。夏天带几分钟就流汗海绵处非常难受。当然你能一直在空调房飞飞机另当别论。
然后 ...

这感言好熟悉的

网友:
推荐眼镜,

网友C:
7寸5寸屏幕、BR类型的眼罩、fatshark各种版本都用过。。一步到位fatshark吧,不会后悔的。。如果打算好好玩,现在买了屏幕迟早有一天要后悔然后入眼镜的。。

网友D:
我就是特别喜欢视频眼镜的,没办法戴眼镜飞晕,没法戴着视频眼镜站着飞,坐着都会飞晕,所以只能用屏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特别喜欢视频眼镜的,没办法戴眼镜飞晕,没法戴着视频眼镜站着飞,坐着都会飞晕,所以只能用屏幕

还是飞的少

网友:
我带眼镜站着飞没事,坐下就晕,所以我出去都是鹰眼锐视和眼镜一起带,喜欢哪个用哪个,完全看心情

网友:
手机接受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飞的少

我飞模拟器肚子痛的受不了,天生的,没办法,家里视频眼镜都是吃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飞模拟器肚子痛的受不了,天生的,没办法,家里视频眼镜都是吃灰的

第一次一口气飞了十一块电池后头晕了一个星期,以后飞多少块电池都没事了

网友:
反正我用屏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7寸5寸屏幕、BR类型的眼罩、fatshark各种版本都用过。。一步到位fatshark吧,不会后悔的。。如果打算好好玩 ...

肥鲨眼镜会夹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肥鲨眼镜会夹脸吗?

也在考虑这问题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样,感兴趣看我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