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怠速下不来咋回事呢。

楼主(2018-06-22):
请教各位老师,OS46,油门推最大然后收到底,怠速要十几二十秒才能下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贫油吧,松一下副油针

网友A:
副油针富油了。慢慢收副油针试试看。

网友B:
2楼说收副油针3楼说放副油针,楼主蒙圈了我玩汽油机,甲醇机不知道,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收副油针3楼说放副油针,楼主蒙圈了我玩汽油机,甲醇机不知道,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油针富油了。慢慢收副油针试试看。

明天试试看能不能弄好

网友C:
应该是主油针富了!

网友D:
第一次调试新发动机或者重新调油针的发动机要先拆开头罩在外露的情况下调试。看看油门推到底发动机能否正常运转如果可以就简单了,左右轻轻旋转主油针看看发动机声音和转速的变化,油门保持最大然后慢慢收紧主油针到最高速声音也很尖,继续收转速就降低了重新拧回最高转速的位置后再放10分钟的主油针(发动机外露没有头罩放10分钟)。如果有头罩发动机罩在头罩里运行温度会高一些,如果保持之前发动机外露调好的油针的话,头罩里的发动机会出现高速贫油的情况,所以调好油针后要放半圈左右。副油针的话油门开1/3收油针到当前1/3油门的最高转速,然后放1/4圈油针,催油门看看响应情况,慢了就收点但收多了发动机在催油时转速上不去或者熄火。怠速就收到底调怠速油针或者调遥控器微调 到最低且最稳定的转速值。

网友:
介于楼主要二十几秒才下得来的情况应该是油针没有调试到位按步骤从新调整来得最快,os发动机是很稳定的做工好缸压保持稳定怠速比同排量发动机怠速要低点点且性能也要高很多,调试是很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调试新发动机或者重新调油针的发动机要先拆开头罩在外露的情况下调试。看看油门推到底发动机能否正常 ...

谢谢您的指导,辛苦的码了这么多字。今天就按您的方法来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
副油针贫油,怠速就高,而且加减速特性也不稳定。

网友:
判断怠速是贫油还是富油,最简单的方法:怠速时用钳子夹住油管,发动机转速下降熄火是贫油,发动机先高转速再降速熄火是富油。

网友:
我感觉是高速富油!楼主说的是高速变怠速十几秒转速才下来,明显是高速余油没燃尽,烧完才回到正常怠速!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低速油针太贫了

网友:
os46哪个是副油针?刚上油机不懂

网友:
高速回到怠速后,等二十秒转速才下来,这个说明是刚回到怠速时肯定是贫油状态,至于是高速贫还是低速贫也不确定。怠速二十秒后还能正常,说明怠速混合气基本合适,主要还是高速贫油了,可以把主油针松4分之一,看高速回怠速后的持续高转速时间能否变短

网友(2019-02-20):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主油针富了!

同意

网友:
地面试机高速富点油好,地面高速正好的话,上天高速就贫油了

网友:
缸温过高也是其中之一,主油贫油高速稍长缸温较高,加上是新机,回油待缸温正常后,自然就有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