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下水,1080度高难度空翻

楼主(2018-06-22):
工作很忙,一条船做了半个月,今天首航差点没回来。跑了两圈,总给我练空翻(自己在视频里找)
首次下水声音不太正常,开了没有1分钟停船了要是回不来可咋办本来是带了一条新的救援船,但是焊接螺丝掉了没法固定。一咬牙,用胶带,反正一来一回就一两分钟,应该扛得住。总算是把船拖回来了。
检查了一下,没啥大事,就是防沉泡沫被震松动,掉到了电机和船底之间,因为是外转电机,导致电机转不动了。把泡沫抽出来丢掉,恢复正常,再次下水。
这次变跳跳虎了,上来调整了压水板,有了很大改善。
本次最终的问题是,不能全油门跑,速度一快了就起飞(虽然是涵道电机,但我还没给你装翅膀呢,就想飞啦!)。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个人判断是动力过剩。
船长40cm,动力配置: 3mm长300mm硬轴,外转群汐2822 KV3000,HK 50A电调,nano 4s 2200mah电池
对比我另一条完全相同的船型,3.18软轴,内转2445 KV3500 30A电调,2200 3S电池。这条船就比较正常,虽然也有高速起跳的现象,但只是遇到波浪的时候出现。

(, 下载次数: 38) 功勋救援船,都残疾了,还缠上绷带下水
视频

网友:
双2S 2200有点过重  2822其实不算太大 小船我都不用压浪板 来个平行侧面图看看出轴角度

网友A:
我个玩具也是大概40CM 用2836(2216) 3500KV 3S2200 432桨跑得很稳 有次作死上了2849(2227) 3500KV 4S 435桨 一开始80%目测有个70 后来一个满油门 直接飞跃 拍水面上把船壳掀开了 泡了一个多小时水 电池电调挂了(电调没有全部做防水 只是两头堵了704) 船壳丢了 小船还是不要追求太快 最多6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玩具也是大概40CM 用2836(2216) 3500KV 3S2200 432桨跑得很稳 有次作死上了2849(2227) 3500KV 4S 435桨 ...

出轴角度如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跟软轴那条船比较过,两者出轴角度差不多。
小船确实不能太快,主要是太轻了,一旦有点波浪就跳起来,根本压不住。下次换3S看看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角度其实还是有点过大 轴尾有点低 上移一点

网友:
你这水刀过大也会有影响

网友B:
用水管做浮筒不合适吧,重量和体积都大~
另外,船尾部分是为了增大浮力?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太靠前,重心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管做浮筒不合适吧,重量和体积都大~
另外,船尾部分是为了增大浮力?

用排水管一是便宜,二是硬度比较合适。重量确实大了点,最好用75的管子,我这个是50的,没有另一条75的效果好
船尾部分一是为了管子进水方便排出,二是向水下延伸可以更好的把船卡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轴角度如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跟软轴那条船比较过,两者出轴角度差不多。
小船确实不能太快,主要是太 ...

我感觉出轴角度太高了造成办浸桨没完全入水,这么小的船用不着压浪板吧?最后调不好么办法再加压浪看看有没有改善

电机太靠前了往后装,轴的角度改下叫下面这条线正好穿过桨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太靠前,重心不稳

嗯,下次电池后移试试。目前重心大约位于船体3/5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出轴角度太高了造成办浸桨没完全入水,这么小的船用不着压浪板吧?最后调不好么办法再加压浪看看有 ...

感谢指点!改进一下试试

网友E:
船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给个链接

纯白船壳,漆是自己喷的,链接如下。这家船壳挺不错的,价格也不贵
【电动遥控模型船 O艇 无线遥控船   玻璃钢船壳 泵喷船 迷你玩具船】http://m.tb.cn/h.3Yaty4w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atZ90yo2Vnr后到淘寳[来自超级会员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白船壳,漆是自己喷的,链接如下。这家船壳挺不错的,价格也不贵
【电动遥控模型船 O艇 无线遥控船    ...

谢了

网友F:
不应该跳成这样。水刀外八的角度太小,压浪板的位置太靠船中

网友:
对 压浪板太靠中间会影响桨吸水(不知道怎么表达) 还有 我o艇的重心大概都在船尾向前1/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跳成这样。水刀外八的角度太小,压浪板的位置太靠船中

水刀外八确实有点小,这个问题已经在修正了。
之前出轴角度问题也修正好了。
压水板的问题没办法,船尾空间太小,只能这样装
重心可以通过电池调节,之前试航的时候是尽量靠前安装的,只要后移就行。我记得看到哪里说过,船的重心一般是从船尾到船头的27-30%(跟你的1/3很接近),这里的船尾开始应该是从船壳算起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刀外八确实有点小,这个问题已经在修正了。
之前出轴角度问题也修正好了。
压水板的问题没办法,船尾 ...

动力对这个船算大的,你可以把压浪板拆掉试试,情况不一定能完全消除,但是有可能好很多,我一个朋友试过,我也在场,和你船大小差不多,他是腾翔电机。重心三分之一是说的船壳

网友G:
自己也安装 了一条MONO1,同样变成跳跳船,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对这个船算大的,你可以把压浪板拆掉试试,情况不一定能完全消除,但是有可能好很多,我一个朋友试过 ...

感谢!当前调整了出轴角度和长度,调大了水刀角度,等下水试一下,不行再去掉压水板。主要是拆比装麻烦,能不拆就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也安装 了一条MONO1,同样变成跳跳船,不知道怎么解决。

把照片和视频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就是这条船丢了吗?

网友:
小弟刚刚入坑,学习看论坛各位大神的得意神作之后,我也想做自己的一首船但无从入手
在此发贴,希望各位大神们能给我有点建议和方案,指导。
我心中的大船:长2~3米
动力速度(不参赛的
遥控动力(求方案)
要一个能拖船,救船的功能
船上安装2--4个摄像头(主要看景色)在岸上能实时收看。
(有GPS就更好)
加装控制2--3个喷水功能,
整船5--6组灯光控制。
想法就有了,但我自己心又急又无经验又无更多的专业知识,
所以请看的各位大神们多多指教,给建议,比意见,。
我等着你:Q:109050399          微:135709154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当前调整了出轴角度和长度,调大了水刀角度,等下水试一下,不行再去掉压水板。主要是拆比装麻烦, ...

调整了出轴角度和长度后   测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8-08-09):
引用 网友B:
用水管做浮筒不合适吧,重量和体积都大~
另外,船尾部分是为了增大浮力?

那用什么材料做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