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固件升级引起的相机传感器错误系列问题

楼主(2018-06-22):
精灵4pro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提醒固件不统一要进行统一性升级,我升级后正常使用,更换拍摄场地后又出现固件不统一,我心里一抽,想着完犊子了肯定得出事,运气逆天升级好了,心中暗喜,第三个场景拍摄直接无图传信号了,我就知道得重新刷固件了,

楼主:
app提示相机传感器硬件错误,我想不应该啊,肯定就是固件毛病了,回去降级刷固件,还是无图传信号,又升级最新版,来来回族折腾了四五次,没一点好转。中间出现了两次提示固件不统一,给售后打电话吧他也没招,

楼主:
更换内存卡,升降固件,关机,都尝试了,云台一直可以正常控制,不过相机指示灯不对,正常应该是绿色常亮,我的是红灯三闪,说明书上只有红灯双闪和红灯长闪,说明这种情况大疆也没有遇到过

楼主:
后面没招了,售后让我返厂检测,我返厂前百度了一下,哎呦我去,排线坏了,都是升级固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百度关键字    精灵相机传感器错误

楼主:
返厂后签收一天半了没进度,我打电话催了一下,一个小时报价单过来让我换排线,没有任何解释,我在返厂时已经备注描述了我的问题。所以我继续打电话,售后一直说这是排线问题,更换就ok。我要的是排线坏的原因,为什么呢?要是因为升级固

楼主:
是老化还是升级固件引起的排线损伤?

网友A:
男人在外20年,终于要回家了,老板问:你是要20年的工资还是3句忠告?男人说明早给您答复?老板说可以。当晚男人未眠…早晨,他对老板说:要3个忠告。于是老板给他3句话。一不要试图寻找不可能的捷径,世上没有便宜的事,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方法。二不要对明知不是好事的事过分好奇,有可能你会因此而丧命。三不要在冲动时做任何决定,否则这个决定有可能成为你一辈子的遗憾。说完老板给男人一些钱和三个面包,并说:最大的面包在到家后才能吃。男人上路了…他走了好几天…把第一个面包吃了一半,没过多久遇到一个路口,他打听:请问到**走哪条路近?路人甲:走小路吧,近。路人乙:走大路吧,安全。他迫不急待要与妻子见面,于是走了小路。走了没多久就听到有路人说附近闹山贼,于是他想起了老板的第一个忠告:不要试图寻找捷径。于是他回头去走那条大路。又走了几天,第二个面包也吃了一部分了…他找到一家便宜的客栈投宿。半夜听有女子哭,他睡不下。于是决定出门看看。这时他想到了第二个忠告:不要对明知不是好事的事过分好奇。于是他又睡下了。次日起程时,店家惊道:你还活着!他不解,遂问原由。店家说他有个疯女儿,发病时用哭声引人出来再将其杀害,昨晚投宿的客人只有你一个活着。男人长叹:啊… 又走了几天,当第二个面包吃完时他已离家不远了。他更加激动了。天刚黑下来没多久,他就走到了自己的村子。到家时他刚准备敲门,却听到屋里有男人的声音。他气极了,拿起一把砍柴刀就准备冲进屋子将那男的杀掉。但这时他想到了第三个忠告:不要在冲动时做任何决定,可能这个决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于是他冷静下来,在屋外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敲开了门,妻子见他回来十分高兴。但他却很冷漠:那个男人是谁?他妻子笑曰:那是我们的儿啊…你走后没多久我就…一阵关切过后男人拿出第三个面包准备和妻儿一齐分享…切开之后却发现20年的工资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一句8字真言: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大疆的售后技术人员。根据您的描述,我们基本断定,是由于您没有使用我们大疆的螺丝刀和螺丝胶导 ...

大大工你好,我基本按照dji操作手册来进行操作,但是由于天生左撇子,只能用左手拧螺丝这个影响大不大?

网友C:
给你提供一个方法,升级前 点录像 一直录像 然后再升级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供一个方法,升级前 点录像 一直录像 然后再升级 就ok

升级过程中能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男人在外20年,终于要回家了,老板问:你是要20年的工资还是3句忠告?男人说明早给您答复?老板说可以。当 ...

牛逼牛逼牛逼,稳,稳,稳,稳,太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男人在外20年,终于要回家了,老板问:你是要20年的工资还是3句忠告?男人说明早给您答复?老板说可以。当 ...

我居然读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工你好,我基本按照dji操作手册来进行操作,但是由于天生左撇子,只能用左手拧螺丝这个影响大不大?
...

你还是不要自己拆 不然会厂家修 他说你动过 不给你修 然后狠狠宰你一顿

楼主:
现在坐等大疆的解释,这个好多人因为升级固件造成图传无信号,更换排线故障解决,我不知道大疆回去到底是怎么查找原因的,他只说换排线会好,可是排线是为什么坏的解释不通。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排线没坏,只是影像系统的模块软件有问题,售后只是根据app提示硬件问题,看云台可以控制,相机也无外观损伤,判断是排线问题,更换后重新刷固件好了,

网友:
DJI的质量问题真的好多

楼主:
有遇到排线问题的留个底哇,研究一下这个排线到底是设计的bug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