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行期间莫名迅速升高的问题

楼主(2018-06-22):
大家好,前两天用航线飞着玩的时候,每个航点高度设定都为15m,当时风特别大,偶有怪阵风,起飞后定点很稳,在飞航线时高度就忽高忽低左右大概5米,我没有干预,让它继续飞,又飞了一个点之后突然就垂直升空到大概100m左右了,打返航也没用切手动才回来了,大家都来帮着分析分析啥情况这是?

网友A:
气压计换大海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换大海綿

为什么呢

网友C:
气压计加海面,减震。排除飞控物理损坏,其他的就这两点最可疑

网友D:
震动过大会导致窜高,检查一下连接件的螺丝是否松动  再看看气压计,毕竟气压计是测量飞机高度的

楼主:
还没有再飞,有空了再试试,室内飞了一会,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计加海面,减震。排除飞控物理损坏,其他的就这两点最可疑

好的,多谢,飞控里有弄海绵,飞控是硬贴在板板上面的估计是减震不好,下次再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过大会导致窜高,检查一下连接件的螺丝是否松动  再看看气压计,毕竟气压计是测量飞机高度的

多谢多谢,检查过螺丝啥的都没松动这些,估计是震动和气压计的问题了,就等再飞飞试试看看啦。

网友:
新人报道,学习中...0.0...

网友E:
100米?可能没有你目测的那么高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勾选了地理围栏,gps漂移后误触发了rtl,另外电池电量检测也可能导致rtl误触发。这种情况要切自稳尽快手动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米?可能没有你目测的那么高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勾选了地理围栏,gps漂移后误触发了rtl,另外电池电 ...

应该差不了多少,我看着它往上飞了大概一二十秒的样子了,反正最后手动救回来了,这个周末再去飞飞。

网友:
气压计,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