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省电的FPV载机

楼主(2018-06-22):
入魔十五载,入了FPV设备也有4-5年了,但是汗颜的是一直搁置没飞过。。。。。。
有空了就玩玩目视飞行,最近无聊,翻出一架一米二的魔术板纸飞机散件,装了起来,
顺便也装了U2SG飞控和图传摄像头,玩了一个下午,基本上在1公里内转圈飞行。
配置:2212 2200kv 30a电调  6寸桨  花牌 3S 2200电池(用了1年)。
可能是气动布局有问题吧? 感觉起飞后,一半的电就没了,大概飞了不到5-6分钟,电压就到了3.6V
很扫兴的感觉,我不追求远航和长航时,但是在续航至少要在20分钟以上一块电才好啊。。。。

目前手里有小猎鹰V2 冲浪者X8 mini天行者,都没装机,不知道上面的电装,飞什么飞机可以飞久一点?
目前不打算上新电装了,也不远航,这个电装我感觉够用,就是不知道什么载机合适呢?

顺便问问18650电池是否会更好一点呢? 有比较好的成品推荐不?

网友A:
上面没装的三架都可以。小猎鹰不清楚电机用多大,冲浪者想续航还是要用加高坐2216 1400x或者1250都h可以天行者的话要用1860电机,12a电调就可以,飞控拆外壳切一点能装进去,fpv现在一般都用18650电池
电池我用的是拆机vtc6,性能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装的三架都可以。小猎鹰不清楚电机用多大,冲浪者想续航还是要用加高坐2216 1400x或者1250都h可以天 ...

再哪买的,有推荐吗?还是你自组的?
我对这种18650的自组结构完全不懂,也木有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装的三架都可以。小猎鹰不清楚电机用多大,冲浪者想续航还是要用加高坐2216 1400x或者1250都h可以天 ...

小猎鹰电装跟冲浪一样,2212 1400KV即可

网友B:
18650电池自己组划算,成品太贵,可以自己焊接,焊接并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装的三架都可以。小猎鹰不清楚电机用多大,冲浪者想续航还是要用加高坐2216 1400x或者1250都h可以天 ...

18650求分享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电池自己组划算,成品太贵,可以自己焊接,焊接并不难

有相关推荐吗,包括教程

网友:
天行者,一块电池20分钟没压力,两块电池40分钟,飞的你脖子断了,它还在天上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求分享链接

康康杂货铺买过ct6拆机的,20一颗,性能也不错
然后又在闲鱼上买过,18一颗。这个还没到货,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哪买的,有推荐吗?还是你自组的?
我对这种18650的自组结构完全不懂,也木有点焊

自组的话,你没有电焊机需要卖家给你点好焊点,这个是要收费的,这个有点黑,好像一颗电池是5块。我没有组过电池,这个都是我朋友帮我组的,所以怎么弄我也不太清楚
自组电池反正也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推荐吗,包括教程

这个貌似没教程,不过你了解电池的话不难,先并联几颗电池组达到你要的容量,然后串联那几个电池组达到你要的电压,就是这样

网友:
想续航长,除提供足够的电源外。
减轻飞机的重量、减少废阻、增加机翼翼展、提高升阻比,续航的提高也许比换电池效果要好。

网友:
纸飞机也可以飞很久啊,留空时间不短的,飞不快而已。 油门开小点,能漂挺久的

网友:
冲浪这些滑翔机也很省电,有高度的情况下关油门能滑翔很远

网友:
淘宝上单节持续放电15-20a左右一节的18650比航模电池便宜,没这么娇贵,慢速的fpv载机最适合不过

网友:
果断冲浪者X8啊 加电机座上2216  1400KV  8060桨,可以带4S 5000的电池或者两块3S 2200 电池,飞个半小时轻轻松松,技术好的话飞40分钟到一个小时都不是问题,对于冲浪者这种滑翔机有一句真理,有高度就有一切!地面有条件弄个AAT然后VR眼镜,设置好失控保护,人躲在车里吹着空调慢慢飞,别提多惬意了。关键这飞机还好带,原装包装箱稍微改改就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便携箱,领着就走~

网友:
我这个怀旧的人还在用1680

网友:
想省电小胖子啊,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小胖子,ar 天行者都可以啊。我之前帖子里的小胖子用的18650 7800,巡航航5a ,5a巡航和ar才能编队,稍不留神就快了

网友:
18650是fpv长航时玩家的好朋友

网友D:
小猎鹰配2216上4s,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猎鹰配2216上4s,省电

有具体电池说明吗? 我现在配的是40A 2216 1400KV 电池你是怎么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电池说明吗? 我现在配的是40A 2216 1400KV 电池你是怎么配的

只要重心平衡,怎么样都行,我最大上到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