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sky XJT高频头的D16模式

楼主(2018-06-23):
使用JR PCM9XII遥控器连接XJT高频头,xm微型接收机。高频头通过拨码开关设为D16模式,发射机ppm模式,可以对码成功,但接收机无输出。反复试验都不行,请教一下是不是XJT在jr9x上确实无法使用d16模式?另外手里还有一个自制遥控器,刷了er9x,菜单里有外接高频头的xjt d16模式,但是连接接收机也不能正常工作。是否与高频头的串口有关?如果有哪位大神知道xjt插针的具体功能,还望不吝赐教,先谢过啦。

网友A:
图二右边的控是用啥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二右边的控是用啥改的?

那个难道不是X9X?

网友C:
pxx模式对频  遥控刷最新的er9x

网友D:
检查接收机。我的装在JR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接收机。我的装在JR上没问题。

请问你具体是JR的哪款控?高频头用的是D8还是D16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xx模式对频  遥控刷最新的er9x

好的谢谢,也只能这样试一试了,我现在的软件里已有xjt模式选项了,没有pxx,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右边的控是用啥改的?

主板用的openrc论坛上的sky9x主板,摇杆是frsky的,开关屏幕来自富斯的九通,外壳是自己用铝板碳版红木做的,用少量钛板做了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难道不是X9X?

x9x是啥控?

网友(2019-01-04):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白买来xjy, x8r心不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