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新人,请教一些问题,望大神们不吝回答

楼主(2018-06-23):
1 首先是油路的问题,如图,油箱上并排的两个油嘴下方一根连着油管,一根没连,没连的那根是通气管,那连着油管的那个油嘴应该怎么接呢?还有就是想问下油管和油嘴的连接处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来保证油管和油嘴间不松脱的。
2 发动机定位开孔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3 配制汽油和润滑油的时候用那种普通的塑料量杯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连管子的加油管。配机油是量杯就行,机油配比大些好

网友B:
油管连接处一般都用这种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管子的加油管。配机油是量杯就行,机油配比大些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管连接处一般都用这种卡子

好的谢谢!

网友:
同求发动机定位开孔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后来定位开孔是用以前看到的方法,把飞机竖起来,然后发动机放到防火墙上,再套头罩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