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飞丢了,第三架了,大家看看。

楼主(2018-06-23):
视频慢放

网友A:
好像是失控啊 用的什么控?我之前用at9s 也丢三架了

网友:
失控的话,换个高增益天线吧,你用的什么接收机?要了解一下接收机带失控保护没,没带的话,失控一直飞,可以了解一下枫叶天线

网友B:
不作不死的典型案例,没电了,沿着河面飞啊

网友C:
看了一下电压,确实低了点,最低设置低一点好,有视频应该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电压,确实低了点,最低设置低一点好,有视频应该找得到

到现在还没找到,可能掉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失控啊 用的什么控?我之前用at9s 也丢三架了

At9

网友:
不明白穿越机,一架得多少钱?

网友:
飞了多远,穿越机不要当航拍机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作不死的典型案例,没电了,沿着河面飞啊

同感哦

网友:
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
电压太低了

网友:
AT9更不行。。。。

网友:
以后安个定位器

网友:
失控了吧,2.4g控就别拉距离了,身边几百米飞飞就好,而且不要有遮挡,大树也算遮挡。bf可以刷3.4,有失控返航功能了,据别人说效果还不错。

网友:
遥控失控,或者电压过低导致触发电调保护。。。

网友:
电池低,这么低级错误

网友:
装个2w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