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的三个GPS连上U-center小测

楼主(2018-06-23):
新手发的第一个贴,测试方法不对的话还请老鸟轻喷。手上有一个多轴用的是pixhack加一个雷讯m8nGPS和一个乐迪se100GPS,几乎每次看log乐迪的hdop都要比雷讯的高不少,遂产生了换一个GPS的想法。正好前一阵子看到论坛有老鸟测了一个一百多的GPS,感觉可以入一个跟自己已有的两个GPS对比测试一下。(说明:因为是台式机,所以没办法到空旷的地方测试,只能放在室内窗台边,家住高层且附近无高层。)
下面是U-center截图:

乐迪接入十六分钟依然没有锁定定位……

第十七分钟

后面也就一直这样了

雷讯m8n,因为已经装机,所以位置离窗口不如乐迪的近。

稳定后

无品牌m8n模块,也已经装机,位置与雷讯一样。
稳定后

总结一下,雷讯与无品牌搜星速度差不多,乐迪很慢,并且hdop值乐迪与前两款也有差距。之前拆开看过这几个,雷讯标签清晰,电路板看起来很整齐,无品牌GPS电路板中规中矩但是用的是有源天线,而乐迪GPS模块的屏蔽罩上没有任何标签……并且雷讯与无品牌GPS可以保存设置,乐迪不行。

小测完毕,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乐迪是m8芯片,但不是m8n 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是m8芯片,但不是m8n 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

买的时候宣传的是m8n,而且真的是差的太远。

网友B:
乐迪的GPS不好,遥控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的GPS不好,遥控也不好

控没用过,不过这gps对比一下看来真是不行。

网友:
不过也说明一个问题,有些挂了航模的名头之后,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感谢模友多提供性价比高的配件。

网友C(2018-07-25):
这是什么软件啊,,用什么串口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啊,,用什么串口助手

用的U-center和usb转ttl小板。

网友D:
从数据上看感觉没悟的拆机gps好使,放窗边也能搜到7-8星,,,不过不同地方没可比性

网友E:
老板什么时候出个这个软件教程啊,英文的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什么时候出个这个软件教程啊,英文的看不懂啊

哎呀呀,我可不是老板呢。
我也是在百度搜索的教程,只会一些简单的操作,你也可以百度上搜搜看呀。

网友D(2019-04-26):
要设置成同样的刷新率同样的工作模式才能比较,单模工作当然没有双模工作的模块搜星快。

网友F:
挖一下,楼主我测BN880和乐迪的也是同样的情况,乐迪的信号比BN880要稍微好一点,但是HDDOP也是很高,然后定位出来的飘移也是比BN880要大,我已经买了M8030-KT回来自己做GPS模块了,板子在路上了

网友G:
我是感觉不出雷迅哪里很好。。。好像定点效果都差不多。。。这玩意好像还是天线越大越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设置成同样的刷新率同样的工作模式才能比较,单模工作当然没有双模工作的模块搜星快。

同样是1hz,也都是GPS+格洛纳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感觉不出雷迅哪里很好。。。好像定点效果都差不多。。。这玩意好像还是天线越大越牛逼

是的,雷讯跟100多的模块效果差不多,不过乐迪真是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挖一下,楼主我测BN880和乐迪的也是同样的情况,乐迪的信号比BN880要稍微好一点,但是HDDOP也是很高,然后 ...

期待您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