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克轻量版二轴云台完成测试狗3/SJ4000

楼主(2018-06-23):
不少模友都觉得经典的210克云台太重(2014年最早款),希望轻量版的,目前轻量版基本完成测试,主要在云台架与电机上做了更改,云台架由大架改为小架,电机由2208改为2204,且上安装底板也改为更轻的简洁版本,供电电压不弯,7.4V与11.4V均可,即2S或3S,重量约为150克

网友A:
感觉两轴这个重量仍然不能接受,对比飞宇的mini2D、3D,加上相机还是200+得重量,可以参考一下A家的云台一体式,8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两轴这个重量仍然不能接受,对比飞宇的mini2D、3D,加上相机还是200+得重量,可以参考一下A家的云台一 ...

80克二轴三轴?

什么配置,不要搞个玩具架子与电机骗大家

网友:
Arkbird的云台就是贵了

楼主:
属于玩具云台了,基本不能自己DIY了,换控制板,电机之类的没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两轴这个重量仍然不能接受,对比飞宇的mini2D、3D,加上相机还是200+得重量,可以参考一下A家的云台一 ...

Arkbird超轻一体无刷云台相机价格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