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艇的问题~~

楼主(2018-06-23):
O艇的硬轴出轴长度是多少???还有出轴角度是多少???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出轴看船多大 我一般按船长的1/10(不含桨叉) 角度是越小越好

网友:
不懂,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轴看船多大 我一般按船长的1/10(不含桨叉) 角度是越小越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轴一般0度,就是与船底平行,硬轴尽量调零。特殊情况下才调整出轴角度。长度么,软轴一般支架+硬轴头是多 ...

大概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