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调错模式怎么办呀

楼主(2018-06-23):
买了个亚拓470l,各种调都有问题,然后发回云翼去了,然后他说emmm你把电调调成固定翼模式了,他也搞不定。我也是一脸懵逼,恳请大佬讲一下怎么调回去(型号rce -bl50x)就是亚拓的原装的。

楼主:
就这个型号

网友:
先开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 然后飞机上电进入设定模式。 根据说明书和提示音设定。

网友:
找压拓售后问问吧,应该收说明书类的

网友:
要设置卡吧

网友:
遥控器可搞定,自己查下资料的事

网友:
这不是470L的套机电调?是可以用遥控器设置的,商家居然搞不定?

网友:
去亚拓官网下载说明书

网友:
这商家估计只是把电调通电听了提示音知道是固定翼模式,但是懒得去找接收机连上调模式,说白了就是怕麻烦呗。
这个电调接不了设置卡,只能用遥控器调,调成直升机模式2定速功能。
我以为菜成我这样的估计没谁了,但是真有连电调都没有弄明白就敢装机的,楼主最好再把各个配件的设置吃透一点,否则MB陀螺仪的设置估计会像看天书。

网友:
售后问问吧

网友:
我怎么记得亚拓这个电调也可以遥控器控制更改的?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