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复古玩具游艇。单电机带双桨,皮带+齿轮传动

楼主(2018-06-23):
某宝看到一条玩具船,感觉很漂亮,到手后本想只是换接收机,但发现有刷改起来很麻烦,关键是没新意。突发奇想,弄个单电机带双桨,用传动系统代替直驱。
CNC切了两块碳纤板子,顺便复习了一下十几年前学的CAD制图。电机通过两根皮带带动两个同步轮,其中一个同步轮再带动另一个齿轮实现反转。整套传动系统不到100块,主要是切割的碳纤板比较贵。现在传动系统不太顺滑,可能是齿轮咬合过紧,暂时还没想到合适的调整方法,除非重新打板,有点小贵。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有想法!磨合一阵就好些了。

网友:
皮带传动阻力大 而且你这个不可调吧 可加点硅油试试

网友:
直接上手电钻磨合

网友:
还有张紧轮?!

网友:
真会折腾,这
..................

网友A:
有点重了吧

网友:
真漂亮,好喜欢

网友B:
负荷太大了,电机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C:
船不错 就是传动系统太麻烦了,直驱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重了吧

不追求速度应该问题不大,这船就是跑姿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荷太大了,电机坚持不了多久。

嗯,会再调整一下,尽量较小传动阻力。不追求速度,可以慢慢跑,会选用大扭矩低转速电机,时间应该会正常吧,具体要下水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不错 就是传动系统太麻烦了,直驱不好么?

直驱没有不好,前面说了直驱没啥新意,这是一次尝试,模型玩的不就是折腾么

网友D:
张紧轮不可调,这个是个败笔。固定孔位变成长条就好了

网友D:
如果是齿轮紧。。。研磨膏+电钻?

网友:
求玩具船链接

网友:
新手看看,多多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一条,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紧轮不可调,这个是个败笔。固定孔位变成长条就好了

张紧轮可以去掉,本来皮带也挺紧。主要是没想好可调式的应该怎样设计。张紧轮的轴两端有两颗法兰轴承,如果轮可调,这两颗轴承就一样要可调,调整不好同心性就不好。同时还有轴承固定问题,轴承直接装在碳纤板上,目前因为孔本身就按照紧配打的,所以直接把轴承敲进去就行,但要是可调的话就要上胶,胶液不小心流到轴承里就废了。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两条皮带,只有1个张紧轮,就是因为考虑到上面的问题,所以另一条皮带那里就没设计张紧轮。以后想到好的方法再重新打块板,重新安装就行。要不你给点建议?
最开始是想参考我直升机上的设计,那上面压带轮是用一根弹簧实现张紧,虽然位置固定,但因为弹簧的关系,可以很好地压紧皮带,但是这个弹簧太难配了,最后还是用了现在的设计

楼主:
搜遥控游艇,看到这条船后再找同款。我这条买的有点贵,就不给你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齿轮紧。。。研磨膏+电钻?

研磨膏+电钻怎么操作?没搞过,给解释一下。
目前我又选了另外两款齿轮。现在装的是1模15齿的,又买了0.8模18齿和0.5模28齿。经过计算在相同位置上装是可行的,但实际怎么样还得收到后实际装上试试。

网友E:
船壳结实吗?想改个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壳结实吗?想改个喷泵

塑料船壳强度也就那样,改泵喷肯定没问题

网友F:
看船壳还是挺漂亮的,肯定是有点小贵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船壳还是挺漂亮的,肯定是有点小贵的原因吧!

船壳不贵,才100多点。

网友G:
壳能耐得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壳能耐得住么?

没问题!我第一艘泵喷船就是用玩具塑料船壳做的。当时是70cm的船壳,22mm喷泵,2845 2600KV电机,上4S电池。然后有换了2860 2900KV电机,上6S电池。不过6S动力太强了,船体没啥事,喷泵开裂了好几处。而且6S太容易空泡,油门最多40%。后来改进了一下,下面是视频,效果好多了。
总体来说,船壳问题不大,虽然塑料不如玻璃钢结实,但韧性好,并不容易开裂,不过因为塑料软,容易变形,速度上不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UxMjk2Mjcz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b68bb4204dc9ee38c9aeb640b9275642

网友H:
这船我在闲鱼也看中了,我还没有玩过船,楼主继续我好好学习一下。
看来我买了就只有直驱了。问一下大家,怎么加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船我在闲鱼也看中了,我还没有玩过船,楼主继续我好好学习一下。
看来我买了就只有直驱了。问一下大家, ...

船尾加个仿真舵就行了,如果舵管太长,可以跟卖家协商,让他给你截断,最好你能给他需要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尾加个仿真舵就行了,如果舵管太长,可以跟卖家协商,让他给你截断,最好你能给他需要的尺寸

谢谢指导。

网友(2019-05-14):
引用 楼主:
张紧轮可以去掉,本来皮带也挺紧。主要是没想好可调式的应该怎样设计。张紧轮的轴两端有两颗法兰轴承,如 ...

哈哈,刚看到您的回复,后来磨合的怎么样了?
张紧轮轴承实在固定板上的话确实不好调了,那就。。。只有拿张紧轮下手了。。。
不过我看您不是说皮带本省就紧,张紧轮可以不要么,也就是说同步带轮间距大了,这就麻烦了

网友:
齿轮箱好精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尾加个仿真舵就行了,如果舵管太长,可以跟卖家协商,让他给你截断,最好你能给他需要的尺寸

請問玩具船~~尺寸是多長??

网友:
支持楼主玩出新意!,不过皮带轮+齿轮要慢慢调啊

网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折腾’的过程是一种‘享受’。

网友:
淘宝上的同步轮同心度很差,是造成过紧的原因,我也用这种方法安装过咋调都不行,添加涨紧轮结构过于复杂,后来淘汰这种结构换用PVC同步条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