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RS2205S+银燕紫弹30A,起飞抽风,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8-06-23):
BF3.3.0,
电调到手16.5直接升级到 16.7Dshot600
在悬停离地10CM的时候,某1个或者2个
电机
开始猛的变化转速,是猛的加速,猛到直接翻车

网友A:
地面效应导致的嘛,飞机常识啊!兄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效应导致的嘛,飞机常识啊!兄嘚!
兄弟!我说问题的当然不是你想,算了,4个紫弹扔了,上一次当就当教训好了

网友B:
看你的飞控,飞控导致的,和电调电机没关系

网友C:
飞控问题,我炸机一次后也这样,换了飞控好了

网友D:
飞控问题,疑似散热,我有次绑接收机,直接和飞控绑在一起,情况和你类似,电调抽风+翻车,去掉绑带就好了

网友E:
飞控减震了解一下

网友F:
紫弹都扔?还换啥?我能拿4个稳定起飞小蜜蜂 换吗?

网友G:
检查电机螺丝不要超出电机底座(未启动时电机徒手扭起来应该很顺滑)检查地面站中立点,偏差过多都有可能起飞就翻

网友G:
螺丝长了哪怕没顶到电机饶线圈都有可能造成电机高温保护,反正就是电机保护了!然后停了一瞬间马上又重启!所以就翻车了!亲身经历,换了短一点的电机螺丝就没事了

网友H:
子dan30 DHOST600玩了半年多的路过。后期升级35才换下来的。。。提醒一下。电调信号线地线接上,不要迷信单信号线的说法。

网友I:
如果没有硬件坏了,飞控减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