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救援船

楼主(2018-06-24):
这第二版本的船设计上比第一版本的好很多,接近完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

天8控。双天线是图传天线

网友B:
牛逼,很少见这样的图传天线

网友C:
这船多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很少见这样的图传天线

为了不挡住摄像头自己买三通接头接的

网友D:
此救援船之前的版本确实存在设计确定···船舱位置太靠下···行驶状态在船身和船舱连接位置会有大量浪跑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多长啊?

大概七八十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救援船之前的版本确实存在设计确定···船舱位置太靠下···行驶状态在船身和船舱连接位置会有大量浪跑 ...

对,压不住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不挡住摄像头自己买三通接头接的

你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做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做法么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后果吗?我试了下信号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后果吗?我试了下信号没有问题。

特地找了下,双天线是可行的,没有问题。

网友E:
根本用不着打发泡胶 这东西其实像海绵一样 会进水  环氧刷好了  不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用不着打发泡胶 这东西其实像海绵一样 会进水  环氧刷好了  不会漏

发泡不是防漏用的,用来增加浮力,很有效果的

楼主:
摄像头本身成像有点偏所以架子是歪的

楼主:
唯一不满意的是两个版本的船底依旧没有合拢,不知道为什么不改进一下。如果再做的话我会把两片船底扔掉,买木条自己贴,整块木片弯曲太困难了,即使有架子还是无法弯成一样的角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泡不是防漏用的,用来增加浮力,很有效果的

发泡浮力大 还是空气浮力大  只要水鞋不漏水 发需要发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唯一不满意的是两个版本的船底依旧没有合拢,不知道为什么不改进一下。如果再做的话我会把两片船底扔掉,买 ...

这个船底是要做一些角度然后在粘合才能合拢   不用打腻子  你弄些木粉 就是细锯末子  塞到缝隙里  点上502  然后打磨   重复以上步骤 直到满意为止 我做的船都是这么弄的 很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泡浮力大 还是空气浮力大  只要水鞋不漏水 发需要发泡

以防万一,水鞋环氧做好不漏水的话当然不需要发泡剂。我的596用了发泡剂进水3/4只剩一个船头还能救回来,没有发泡剂只能提控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船底是要做一些角度然后在粘合才能合拢   不用打腻子  你弄些木粉 就是细锯末子  塞到缝隙里  点上50 ...

对,你的做法比我专业。我没时间做,有时就偷懒,尽量简化。

网友F:
小弟刚刚入坑,学习看论坛各位大神的得意神作之后,我也想做自己的一首船但无从入手
在此发贴,希望各位大神们能给我有点建议和方案,指导。
我心中的大船:长2~3米
动力速度(不参赛的
遥控动力(求方案)
要一个能拖船,救船的功能
船上安装2--4个摄像头(主要看景色)在岸上能实时收看。
(有GPS就更好)
加装控制2--3个喷水功能,
整船5--6组灯光控制。
想法就有了,但我自己心又急又无经验又无更多的专业知识,
所以请看的各位大神们多多指教,给建议,比意见,。
我等着你:Q:109050399          微:1357091541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刚刚入坑,学习看论坛各位大神的得意神作之后,我也想做自己的一首船但无从入手
在此发贴,希望各位大 ...

你的船2米以上要做成分段了,对手艺是个考验,整船的话做一米左右就够了,太大不好带,太小浪大没法。大工程周期长,容易烂尾,新手还是恒龙救援船适合改装,有喷泵。从简单的开始做,好上手就有信心有玩下去的动力。遥控器的话我这条救援船用的是板控通道多,可以加装屏幕支架。至于FpV 不需要那么多摄像头,一两个足够,用云台控制。喷水用喷泵,接电子点火器。

楼主(2018-09-08):
已烂尾,玻纤布头一次蒙,狗屎一样,各种不贴合,环氧干了以后纤维翘起来像针一样,断断续续做了好久,弄得一塌糊涂。设备已经拆了准备用多余的飞机水鞋和保鲜盒做救援船。等后续。。。。

网友:
超级好看!

楼主:
一小时完工,再找时间试水调一下重心重新布一下线

网友G:
桨装反了。。。。。。。。。。

网友H:
这船不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装反了。。。。。。。。。。

没反,朝向对的,我自己是玩固定翼的,这个桨是10*7飞机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船不轻啊

恰恰相反,异常轻,比原来轻了一大半,可能要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装反了。。。。。。。。。。

哦,对了,可能错了,重新换过一次桨。

楼主:
全设备不带电池930克

楼主:
船头要配重了,暂时想到的是绑块铝板,不够的话铝板上面装机械爪。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I:
1.粘合不要用502,用AB胶水
2.玻璃纤维布剪成一块块贴,不用全部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1.粘合不要用502,用AB胶水
2.玻璃纤维布剪成一块块贴,不用全部贴。

原来如此,我是整块蒙的,怪不得蒙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是整块蒙的,怪不得蒙不好

整块的话,环氧要多一点

网友I:
这个船的最大缺点,矢量电机座的推力是通过电机轴传到木制底座,然后下方是舵机受力,舵机很容易坏,购买舵机最好选择标准舵机,20kg的,这样寿命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船的最大缺点,矢量电机座的推力是通过电机轴传到木制底座,然后下方是舵机受力,舵机很容易坏,购买舵 ...

标准舵机塞不进,只能用17克舵机,我选用的是银燕金属舵机。油门大一点的话木质电机座有轻微变形,总得来说这船耐久度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