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抖动怎么滤波

楼主(2018-06-24):
我的设备都从头换到尾了依然有抖动,固件刷到最新的3.4.0也无济于事,后来查看频谱,电机噪声140,如何过滤掉?

下面是视频

网友:
这几乎不用滤波了,已经很干净了……

网友A:
你是mini机么?不知道是啥配置,但是看起来悬停抖这和滤波基本没啥关系了,油门都还没上来了呢。
看起来就是P太高了产生的抖动,建议pitch和roll的P都降低10~15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mini机么?不知道是啥配置,但是看起来悬停抖这和滤波基本没啥关系了,油门都还没上来了呢。
看起来就 ...

我的pid都是默认没调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mini机么?不知道是啥配置,但是看起来悬停抖这和滤波基本没啥关系了,油门都还没上来了呢。
看起来就 ...

mark2机架,致盈2205gts,海科35a32位电调,f405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PID

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B:
换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试试

换了两套电调

网友:
我建议查看陀螺仪震动情况,如果震动不明显可以排查下摄像头原因。

网友C:
大幅降低yaw轴的P值试试

网友D: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已加滤波,但滤不掉。

网友:
飞控减震试试

网友:
我装过大小很多架机子,默认设置悬停都没有问题,一点都不抖,一般要抖都是在高速航线,或者翻滚,我也不怎么会调,退模好几年了重新回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已加滤波,但滤不掉。

我也是才开始学习,搞不懂

网友:
我穿越机刚开始也一直尾抽找不到原因,后来飞控加了减震就解决了,,用减震螺丝或是橡皮o圈

网友:
也有可能是摄像头内部主板抖动  ,垫个东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幅降低yaw轴的P值试试

我试了,降低是无效的,我大幅增加P值,飞机居然稳了

网友:
我一般默认pid,开动态滤波,关闭所有陷波滤波,dterm滤波选择pt1,飞控一定加减震,然后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