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向好心大神请教 油直发动机购买

楼主(2018-06-24):
我的全球鹰油直,发动机挂了,紧急求助,轴到后壳长75mm  高72mm 这样的小型直升机甲醇机,哪里可以买到?配件最好,整机也行,找了好久都没有啊

楼主:
难道玩油鸡的已经孤立无缘了么?比我投靠大疆叛变么?商家恶意加价,油机配件可以贵,但是不要借市场份额小恶意炒作啊,有没有老机友指点一下迷津,油直配件怎么个入手渠道

网友A:
还是投靠大疆吧,你问的问题就感觉你玩不来油机

网友B:
这样选择发动机你会买错的,发动机分级别。发动机分类别,比如直升机或者固定翼用,多多潜水。了解清楚才下手

网友:
三叶15级的通用只有这种

网友:
全球坑!联系换机子

网友:
先豪有一款可以

网友C:
15级和18级的车用发动机好像都能用,但是要用原来的化油器,不然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投靠大疆吧,你问的问题就感觉你玩不来油机

看你的回答 好像玩不来大疆,还是投靠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选择发动机你会买错的,发动机分级别。发动机分类别,比如直升机或者固定翼用,多多潜水。了解清楚才下 ...

嗯嗯   多谢指教,还有很多要学的,平时玩的时间不多,慢慢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级和18级的车用发动机好像都能用,但是要用原来的化油器,不然装不进去。

嗯  我弄了个中阳车的18 可能不好使 但是先试试,不行再搞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弄了个中阳车的18 可能不好使 但是先试试,不行再搞一台

这种直升机的发动机本来就是用车机的

网友:
搜索 闲鱼 有

网友D:
闲鱼上面有,另外全球坑的油机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上面有,另外全球坑的油机不好搞。

哈哈   有推荐的么?你说几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我也去了解一下,哈哈 确实全球坑口碑一般,但是谁让我已经入坑了呢,哎 怪我年少不懂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有推荐的么?你说几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我也去了解一下,哈哈 确实全球坑口碑一般,但是谁让我已经 ...

我飞的亚拓600N,NX4也不错。

网友E:
楼主勇气可嘉

网友(2018-07-24):
贵有贵的玩,便宜有便宜的折腾,舍得花心思的话,照样能飞的精彩,全球坑除了选用的发动机(中阳18级)不太耐用之外,其他部件还是可以用用的嘛。 如果发动机不行了,建议选一台车用的发动机代替,级别还是用18级,甚至21级可能更好,但是要注意的是,安装座是否匹配,发动机机匣部分是否密闭,排气位置是否在侧面,因为车用发动机基本都是后排气为主,有些更是带了手拉启动器,如果选用了这些发动机,需要自己动手改装一下,方可装进直升机。

楼主(2018-09-08):
引用 网友E:
楼主勇气可嘉
扎心了 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