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抛改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8-06-24):
48cm手抛机改动力,用多大电机和桨,电调和电池?以及舵机呢,求教大神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留,还有就是电机买谁家的比较好,电调肯定好盈的了

网友:
哈哈,多潜水看看,高手很多呀!

网友A:
翼展48cm,还要用电调?改完以后,是多重?还是"飞机"吗?还是当船模吧。波音公司以前就是造船起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48cm,还要用电调?改完以后,是多重?还是"飞机"吗?还是当船模吧。波音公司以前就是造船起家的。?????
...

航空模型上有大神改1306改完120g翼载荷35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空模型上有大神改1306改完120g翼载荷35

孤陋寡闻了,1306是无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空模型上有大神改1306改完120g翼载荷35

35的翼载荷,好暴力的速度啊,应该不低于30米/秒吧。

网友:
高速机型

网友(2018-08-16):
折腾的乐趣

网友B:
我改了两架供你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853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11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802
    挺好改的也挺好玩的,还挺耐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两架供你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853
                 htt ...

您好,我改的48cm1306电机7A电调350mah35C2s电池。起飞重量132g推力85g。请教满油抛出去就栽头。小白新手一枚求职老师傅!

网友:
配置:48cm儿童手抛机,1306电机,7A电调,350mah电池。起飞重量132g,电机推力85g。
问题:满油抛出去就栽头。小白一枚,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