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侧翻

楼主(2018-06-24):
我的chase360是KDS十周年活动机,内附EBAR V2,因为是新手,怕炸机成本高,所以收了台450PRO练手,想着360暂时不飞,可以先用EBAR,所以收450PRO时让卖家把原配的KBAR去掉了。
装好后试飞发生侧倾而炸机,怀疑是飞机装调有问题,修复之后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再次试飞,这次把练习架都装上了,然后慢慢推总距油门杆,到一个位置时产生了强烈的侧倾力,大桨差点扫地,不敢用了,给450配了个KBAR。
后来求助了一些模友,经过一系列调整,侧倾现象还是有,但减弱了很多,至少可以控制了,但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新问题,就是老向后倾斜,经过,检查倾斜盘也是调平了的,打总距油门杆,有时三个舵机不同步,有时又正常了,但起飞后又不正常了,这个问题让人很困惑……

网友A:
EB有恢复莱单,可以试下。另外我用的EB有个错误,就是陀螺仪安装方向为面上线后在设置盒要选第二项,修正才对,不知现在的还有此问题不。

网友B:
试着查BEC供电,也许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有恢复莱单,可以试下。另外我用的EB有个错误,就是陀螺仪安装方向为面上线后在设置盒要选第二项,修正才 ...

EBAR软件从来没更新过,那个设置问题一直都在,准确来说应该是说明书的错误。
你这个说明书的图是正确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有恢复莱单,可以试下。另外我用的EB有个错误,就是陀螺仪安装方向为面上线后在设置盒要选第二项,修正才 ...

我也是面上线后安装,选的第一种安装方式,但修正方向可以调整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查BEC供电,也许不稳。

我检查一下,谢谢你!

网友:
我的e8也有同样问题,我每次飞行前上电2次,第一次上电后要等陀螺仪确认再第二次重新上电,基本就ok了。e8对飞机重心和震动比较敏感。

网友:
设置卡第一项里除了螺距,其他各项要用遥控器微调设置为0。陀螺仪下面为两层泡沫胶,中间加个硬币。前后调节电池位置,使重心在旋翼头附近。

网友:
以前买过很多e8,飞机震动大点也侧翻,后来还是换k8了

网友:
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螺距推到正最大,这时候自检应该是十字盘跳两次,带校准。

网友:
ebar侧翻,调机没问题的话,就一个原因,震动大

网友:
2年前用E8飞500,任何设置都没问题,自检能通过,关键是起飞后就会慢慢右倾。后来换了MB后就没事了。
基本上可以断定震动把E8搞傻了,E8不耐震

楼主(2018-12-13):
谢谢大家!我现在打算把EBAR装700L上试试。

楼主:
哪位朋友有闲置的700L设备座出我一个,装凤凰160A电调得切掉一部分,因为切的不完美,想换个新的重新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打算把EBAR装700L上试试。

还不如用k8

网友C:
极可能十字盘舵机电位器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可能十字盘舵机电位器磨损了

舵机是新买的,这点可以排除

楼主:
嗯,后来换KBAR用着好好的

楼主(2019-02-09):
我现在把这陀螺仪装700L上正常了,之前固定陀螺仪用的比较软的3M胶,现在用的VBAR那种比较硬,不知道是否跟这有关

楼主(2019-10-06):
EBAR现在在我的700L上使用正常

网友:
纠舵反了

网友D:
最好还是检查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检查共振

应该是因为360振动大造成的,现在在700L是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因为360振动大造成的,现在在700L是正常了

逐一部件检查共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逐一部件检查共振在哪,

嗯嗯,不过360早就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不过360早就出了

下一任估计又得炸几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一任估计又得炸几下了

我想也是的

楼主:
发现有侧翻趋势就及时终止了,我没有因为这个问题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