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用哪吒飞控飞穿越机怎么样

楼主(2018-06-24):
如题所示,有这么配的吗?

网友:
可以,感度调不好会抖

网友:
感觉不轻啊,悠闲飞还行吧

网友:
这种大型载机适合挂3个GPS的差分系统配合双IMU飞控用。

网友:
这不是挺好吗

网友A:
我用过naza,第一次飞,刚降落,一台拉泥巴的大黄车过去压成渣了,电机都不剩

网友:
不适合穿越机,没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naza,第一次飞,刚降落,一台拉泥巴的大黄车过去压成渣了,电机都不剩

好可怜

网友:
穿越机要有手动模式才有劲

网友:
你装了哪吒飞控之后都不在是穿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