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决电磁阀水泵问题

楼主(2018-06-24):
我的电磁阀是12v的,于是我就加了个升压模块,但是接上后发现水泵可以正反转,但是电磁阀只打开一次,也就是只吸水不能排水,跪求大佬解决啊

网友:
楼主手头有万用表么?
测量一下升压模块的输入端在需要电磁阀工作时的电位,确认是否都正常的给出的控制电磁阀的信号
如果这里没有问题
应该再测量升压模块的输出端,是否能正常输出
感觉如果不是原本的控制程序就只是单向打开阀门,就是你的升压模块在接入负电位后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请问你的水泵和电磁阀的型号是什么?还有怎么接线用遥控控制的?我的电池是11.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水泵和电磁阀的型号是什么?还有怎么接线用遥控控制的?我的电池是11.1v的。

水泵是万宝至的360RS360水泵  电磁阀你用12v的就行,水泵和电磁阀并联,再接电调或舵机加限位开关(不过容易发生粘连),但是11.1v的电池接水泵,水泵会很烫的,建议用7.4v的和6v电磁阀

网友A:
淘宝有6v的水泵,但没有6v电磁排水阀,只有排气阀,准备用6v气泵和电磁阀做,不知道排气和排水比好不好控制?

网友:
淘宝有6v的水泵,但没有6v电磁排水阀,只有排气阀,准备用6v气泵和电磁阀做,不知道排气和排水比哪个好控制?

网友:
不好意思,手机上网慢,回复点多了。

楼主:
都差不多,但是用气泵,密封舱更要密封好

网友:
知道了,谢谢提醒

网友(2022-03-16):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6v的水泵,但没有6v电磁排水阀,只有排气阀,准备用6v气泵和电磁阀做,不知道排气和排水比好不好控制 ...

6v的电磁阀 电极分正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