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指教,电力底座和转子用螺丝的怎样才能解决飞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8-06-24):
如题,我调试的时候就飞了一个转子出来

网友A:
螺丝胶 螺丝用华昌品牌 螺丝刀用百利或者维拉 维汉  螺丝胶用非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 螺丝用华昌品牌 螺丝刀用百利或者维拉 维汉  螺丝胶用非凡力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 螺丝用华昌品牌 螺丝刀用百利或者维拉 维汉  螺丝胶用非凡力

螺丝胶一般强度要多少啊

网友B:
242或者262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胶一般强度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2或者262都可以

网友:
用卡夫特277,耐高温 超高强度,这个螺丝拧到底要上下拔动外转子看看有没有间隙,必须要留一点点间隙,没有间隙螺丝退出一点点,螺丝胶不要太多,会搞到轴承里面

网友:
螺丝胶不要买高强度 242强度足够  耐高温的不容易取出  我推荐的螺丝强度足够  螺丝胶强度正好  可以不加热直接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