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next怎么设置油门熄火降落

楼主(2018-06-24):
遥控器是16sz,试了无数种方法,没设定成功,能看懂英文,但还是设定不成功,求帮助

网友:
熄火降落是在遥控上设置吧!

网友A:
Autorotation那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rotation那一项

这一项里的哪个选项

网友B:
熄火降落需要单独一个通道

点这里,会下边会出现提示,按着提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降落需要单独一个通道

点这里,会下边会出现提示,按着提示来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降落需要单独一个通道

点这里,会下边会出现提示,按着提示来

我掰动sf开关,点击next,没反应,映射不上

网友C:
遥控器通道5改成 AUX2  然后就是用软件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通道5改成 AUX2  然后就是用软件调

ok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通道5改成 AUX2  然后就是用软件调

遥控器调了,模拟器映射不上

网友B:
在遥控上,设置好熄火开关,通道映射好,需要单独的通道控制熄火,拨动熄火开关,这个画面中有通道的值会变化,然后才开设置熄火,点next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上,设置好熄火开关,通道映射好,需要单独的通道控制熄火,拨动熄火开关,这个画面中有通道的值会变 ...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映射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