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开机问题

楼主(2018-06-24):
睿思凯的遥控买来,一开机就提示油门报警,开关异常,只要不按。根本无法正确的进入画面,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A:
因为油门没在最低 开关没在默认位置
这是保护功能 防止开机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油门没在最低 开关没在默认位置
这是保护功能 防止开机伤人

正常开机都是这?

网友:
大多数控都是这样的吧,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置都会报警

网友:
安全环节省不得!

网友(2018-08-16):
这个警告其实可以关掉,说明书里有

网友:
油门的警告还是开着吧, 越安全越好。 开关的开机正常位置,控里可以设定的,设定正确, 就不会乱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