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睿思凯x-lite,求助设置问题

楼主(2018-06-24):
之前用的x9d但是买的二手的 到手后只对频 其余的没动过,今天刚到的lite我加了外置天线,可是不知道设置对不对,大神来帮忙指导下。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控没有语音提示?我已经把声音全部开启了
顺便对比下跟x9的重量方便有兴趣入手的朋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握持感是真好 霍尔摇杆也很舒服,只不过睿思凯刚用不久还不知道具体设置怎么搞

网友B:
语音要自己下载装在tf卡里 这个默认没赠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音要自己下载装在tf卡里 这个默认没赠tf卡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C:
你只用内置模块(Internal RF),选外置模块(External RF) 是不对的。
X-LITE 没有送SD存卡。所以你要自己下载声音包下自己的SD存卡,然后再插进去X-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用内置模块(Internal RF),选外置模块(External RF) 是不对的。
X-LITE 没有送SD存卡。所以你要自己 ...

谢谢 我现在想用外置的天线 已经接上了,可是外置模式里面好多选项 设置sbus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这个软件跟x9d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跟x9d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对啊一模一样

网友:
轻了不是一点,这个我觉得有个腕带就好了,都不用颈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想用外置的天线 已经接上了,可是外置模式里面好多选项 设置sbus我不知道对不对

外置是指外边安装的高频头才用这个选项
你那个外部天线还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是指外边安装的高频头才用这个选项
你那个外部天线还是内置的

啊?我装了个棒子天线 不属于外置啊?就是说装上天线就行了设置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E:
除了重量轻应该没有其他优势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装了个棒子天线 不属于外置啊?就是说装上天线就行了设置什么都不用改?

外置是指外置的高频头模块,不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是指外置的高频头模块,不是天线。。。

好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突然想起来好像xlite有天线选项的:Anten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来好像xlite有天线选项的:Antenna

现在是这两种

网友B:
external rf就是指的外置高频头模块 可以装在遥控器背后的位置

第一个图就是使用外置天线内置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重量轻应该没有其他优势了吧

还有霍尔摇杆 反正总体比x9舒服很多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ernal rf就是指的外置高频头模块 可以装在遥控器背后的位置

第一个图就是使用外置天线内置模块

感谢!所以我就按照第一图的设置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所以我就按照第一图的设置就好了吧?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小巧精致!

网友F:
不知信号和稳定性如何

网友:
看上去,像游戏机的手柄

网友:
这个控用起来手感怎么样,特别是捏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信号和稳定性如何

没有x9d距离远 四百米就提示信号弱

楼主:
一直都是一个手指玩的 所以这个很舒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x9d距离远 四百米就提示信号弱

这个400米是用内置天线还是外置天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400米是用内置天线还是外置天线的情况?

外置 内置更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外置 内置更差

请问你整体使用感觉用X-lite代替X9D怎么样?我正在考虑到底是买个X9D还是X-lite。如果X-lite功能一样,重量还轻,手感还好,那不如直接上X-lite了,还便宜,对吧?

网友H(2018-07-24):
大兄弟,咨询个事,其中一个摇杆能改成不回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兄弟,咨询个事,其中一个摇杆能改成不回中么?

看评测视频,是可以的,通过调控背后的4颗螺钉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整体使用感觉用X-lite代替X9D怎么样?我正在考虑到底是买个X9D还是X-lite。如果X-lite功能一样,重 ...

对啊,所以啊!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啊,所以啊!可能吗?

呃,那只针对穿越机,可不可以说X-lite是比X9D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整体使用感觉用X-lite代替X9D怎么样?我正在考虑到底是买个X9D还是X-lite。如果X-lite功能一样,重 ...

功能肯定一样啊 反正单指操控的话那就lite舒服 还是霍尔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兄弟,咨询个事,其中一个摇杆能改成不回中么?

肯定能啊不然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能啊不然怎么用。。

还不是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功能肯定一样啊 反正单指操控的话那就lite舒服 还是霍尔摇杆

听君吉言,我的X-lite今天也到了
看淘宝上有X-lite的2.4G的高频头,不知道大概能增程多远?不用换接收机吗?

网友J:
怎么是英文?没中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君吉言,我的X-lite今天也到了
看淘宝上有X-lite的2.4G的高频头,不知道大概能增程多远?不用换接收机 ...

穿越用高频头感觉没有太大意义吧 反正据说x9高频头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是英文?没中文吗?

应该是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穿越用高频头感觉没有太大意义吧 反正据说x9高频头有延迟

原来是这样,我是看到淘宝有卖,所以有点儿疑惑。而且我是不懂哈,900M高频头我理解,是可以增程。但是2.4G高频头是什么目的?这个控不是本来就是2.4G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这样,我是看到淘宝有卖,所以有点儿疑惑。而且我是不懂哈,900M高频头我理解,是可以增程。但是2. ...

原厂有个2.4G高频头,带有4种不同射频芯片,可以用来控制市面上大部分遥控玩具。但是我没有用过。另外所有高频头都有延迟,遥控器内置高频头也有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厂有个2.4G高频头,带有4种不同射频芯片,可以用来控制市面上大部分遥控玩具。但是我没有用过。另外所 ...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手感很好,展会上把玩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大兄弟,咨询个事,其中一个摇杆能改成不回中么?

配带的螺丝拧上就能切换左右手

网友M:
想增加距离可以买r9高频头,与x lite专用的。900兆100毫瓦应该比原装2.4的远些。不过飞穿越400-500米是足够了。有300米都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增加距离可以买r9高频头,与x lite专用的。900兆100毫瓦应该比原装2.4的远些。不过飞穿越400-500米是足够 ...

R9是飞远距离用的,天线很长,不适合普通穿越飞。如果担心信号问题,可以接一根外置天线,正常飞行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配带的螺丝拧上就能切换左右手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增加距离可以买r9高频头,与x lite专用的。900兆100毫瓦应该比原装2.4的远些。不过飞穿越400-500米是足够 ...

好的谢谢了 在空中飞距离足够 只不过就是贴地飞太近了挺郁闷

网友(2018-11-22):
内置天线大约多远。。。

网友(2019-06-13):
引用 网友E:
除了重量轻应该没有其他优势了吧

这才是最大优势啊 飞穿越机背个包就好了 还要被t14sg那么笨重的遥控器,实在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