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sm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8-06-24):
有人用过这个接收机吗?我遥控用dsm2对上频后重新上电就不能自动连上了,dsmx对频后就灯就不亮了。没有反应。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我记得d7e用dsmx  通道要设置10通还是什么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d7e用dsmx  通道要设置10通还是什么来着

我用的就是d7e

网友B:
通道设置成7通,协议选择DSM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设置成7通,协议选择DSM2试试。

好的我今晚回去试试,dsmx的设置成10通道能对上,但是重新上电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今晚回去试试,dsmx的设置成10通道能对上,但是重新上电还是不行。

dx系列重启都要另外对频

网友:
dsmx用10通道必须设置11md

网友:
11ms,打错了

网友:
注意电压,这玩意儿用3.3v。
以前用5v时各种不正常…后来看帖受启发换3.3v后,都好了。

网友(2018-12-26):
我一对频就乱码

网友:
注意幾個項目
1.DSMX 電壓是3.3v
2.上電前按壓DSMx 上面那個對頻鍵後 插入穿越機電源(此時DSMx 燈後恆亮)
3.遙控器與接收對頻(若是 Devo 7 需刷萬用板), 成功對頻後DSMx 燈號閃爍
4.移除穿越機電源,再送電一次, DSMx 燈好若與遙控器成功連接, DSMx 燈號恆亮

上面指是遙控器與接收及對頻步驟, 再來就要正確設定飛控 讓飛控知道相關接收機Port 與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