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粘歪了拆掉成这样了。

楼主(2018-06-24):
这已经是第二次拆了,第一次是胶水问题,
这次是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有点歪,我记得粘的时候都是正的,不知道为什么干了再来看就这样了。
一冲动就拆了,这样粘能粘牢吗,需要加固一下吗?

网友A:
epo摆一下就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o摆一下就过来了

泡沫胶粘的动都动不了,怎么摆

网友A:
又不是轻木玻璃钢的,泡沫掰正,一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轻木玻璃钢的,泡沫掰正,一样飞的。

额,还能这样的,早知道不拆了,为什么我掰,掰不正,你怎么掰的

网友B:
拿小刀一点点划开来拆啊 你这暴力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小刀一点点划开来拆啊 你这暴力拆的。。。

那你看这上面都是坑,还能粘好吗?
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网友:
楼主太追求完美啦。我自己制作的飞机,有时候不是很对称,有点小误差,也照样飞

网友:
沾回去被泡沫都能粘回去看愿不愿意费心了

网友:
把下边拉掉再粘,垂尾短点不影响飞

网友C:
尽量修正好,粘回去
彻底干透
如果有角度不能忍,掰正
纵向切4条长长的直缝,深7mm左右,塞入5x1的碳片
最后一次校正
10分钟
时间清净了~~~

网友:
粘的时候尽量粘正,等胶有点干,比较粘的时候固定住位置,而不是一开始抹上很稀的胶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还能这样的,早知道不拆了,为什么我掰,掰不正,你怎么掰的

热开水蕉。

网友:
泡沫这东西最简单了。 感觉歪了拿点碳杆支撑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修正好,粘回去
彻底干透
如果有角度不能忍,掰正

像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偏多少是合理范围
如果在这范围对操纵有什么影响吗?
我新手第一架也是冲浪者飞上天10垂直撞地,这架是第2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看这上面都是坑,还能粘好吗?
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粘呗。。。

网友:
冲浪者还能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偏多少是合理范围
如果在这范围对操纵有什么影响吗?
我新手第一架也是冲浪者飞上天 ...

偏多少这个问题我没太理解。这么说,垂尾与平尾垂直,平尾升降舵铰链线与主翼碳杆平行。至于平尾的安装角我记不清了,真是变形大不确定的话问问厂商或者按照0度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偏多少是合理范围
如果在这范围对操纵有什么影响吗?
我新手第一架也是冲浪者飞上天 ...

多说一句,10米炸鸡一般不是安装问题为主,除非舵面设置反了

网友:
泡沫胶  能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