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700飞了挺多了,说说优点,缺点和一些改装

楼主(2018-06-24):
一两个月前坛子里DB700爆火,我就不瞎BB装机帖子了,毕竟这坛子里会发装机帖子的太多,我也发一个就没意义了
这机器虽然便宜,但是质量上问题竟然几乎没有,着实让我很意外。用料上也很足。想到大家都知道这机器的价格了,我就不废话了,来说说这机器的优缺点吧。
配置就不放了,可能是全坛子最便宜的一台DB700,渣配置摔起来才开心嘛
先叨叨优点吧,这台机器虽然白菜价,但是做工和用料可不白菜。
看看螺丝上的三个字母,有没有感觉到踏实

看看这刀痕,拿到的时候真的不像这个价位的机器

这个机器的传动是和SAB一样的设计,电机通过皮带和带单向轴承的皮带轮带动二级传动轴,二级传动轴用皮带带动尾巴,用齿轮带动主轴。
相信很多人觉得这台机器有特点是因为这台机器的头尾设计。这台机器尾巴用了一般工业机会用的设计

做了个粗粗的尾轴,里面放一根变距轴,而且变距轴用了POM材质,在防止金属磨金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了最硬。组装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发现变距轴是塑料零件。

至于旋翼头嘛,这台机器的旋翼头很新奇,因为它的中联是分内外两部分的。

里面那层中联才是和主轴牢牢固定在一起的,而外面这层中联呢?

是的,原本应该是胶圈的地方,DB700是四颗轴承!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横轴都是可以自由转动的。
所以在周期变距的过程中,两边的桨夹会连同横轴一起转动,桨夹里的轴承不会工作,只有中联上的四颗轴承会工作。而这个工作量是很小的。
只有在总距变化的时候,桨夹里面的轴承才会工作。也就是说,这个设计一方面大大减少了桨夹里受力很大的轴承(主要是推力轴承)的运动,把这部分运动转移到受力不那么大的中联轴承上,从而减小了磨损。另一方面,由于横轴和中联是硬固定的,也彻底避免了在传统结构中由于震动导致的横轴横向移动,再加上像X7,Hirobo等直升机一样的挥舞铰轴承,极大确保了控制的精准性。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里的胶圈没有了,那么胶圈去哪儿了?
答案就是外中联和主轴之间。这里很难拍照,不过大家可以想象,就在上面两张图下部那个方形结构,里面就是胶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设计虽然复杂,但是确实是优秀的设计。复杂,但是维护量却降低了。而且由于几何结构,胶圈受力变小,也降低了胶圈的磨损。

吹了这么多B,但是还是不要忘了,这是一台白菜价的机器,这机器的智障问题也有很多。
首先就是厂家工作效率。这是我等过的最难受的一台机器,拿到机器必缺件的体验并不好,而且由于缺件不少,很多时候需要统计很久才能列出单子。好在老板这方面服务迅速,虽然整机发货慢,但是补件会很快。
设计方面,这个机器用的碳脚架虽然帅,但是体验很差。ALZRC 505上碳脚架是有加强板的,但是DB700没有。导致重降落的情况下几乎是必断的。而且相比这台机器,这个脚架确实小了点,会显得不协调。我使用了转接块,配合喷红的亚拓脚架,和十几块的飞越脚架管,放弃原来的脚架解决了问题。

不用优酷,版主大大手下留情。。。
还有一个槽点就是这个机器的主轴太长了。。用说明书内拉杆长度的话舵机臂水平螺距在负8度左右,相位臂也很明显不平。而且由于这个机器十字盘是机械升降舵,而非拉杆加导轨,延长舵机拉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换了短款主轴来解决问题,顺便降低了整机的重心

当然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机器还有以下问题我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1.相位臂很软,有时候螺距推满会明显感觉机器在抖,就是相位歪了。打算换别家配件尝试。
2.摔机会坏中心板。其实这个事儿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毕竟中心板不贵。但是拆装是真的麻烦,希望改进。
3.尾管安装座过于坚固,摔机会带坏中心板。希望有尾管固定座的塑料改装件。毕竟这个位置不摔机的话其实不用太好的强度。
顺嘴一提,这个机器的拉杆很脆,舵机臂很软。不是飞的时候,是摔的时候。所以这个机摔机舵机几乎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你的恐怕不是最便宜的 群里的6s动力的应该更便宜

网友B:
bls舵机总要比空心杯贵多了吧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传统脚架装在DB700上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s舵机总要比空心杯贵多了吧

泰世这套舵机都三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传统脚架装在DB700上是什么样子的

链接视频里就是传统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恐怕不是最便宜的 群里的6s动力的应该更便宜

那个大佬还是比不起

网友D:
小伙子还在坚持玩,而且越玩越严谨了,鼓励一个,顶!

网友:
这机有头罩吗 机架不是很好看

网友E:
你知道这个相位臂多少钱吗?10块钱还送3个芳生螺丝。你知道这个头罩多少钱吗?100出头。良心企业,屌爆700,杜绝爆利,一个大写的赞!

网友:
帮顶,应该没我的便宜,我大桨是60块钱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这个相位臂多少钱吗?10块钱还送3个芳生螺丝。你知道这个头罩多少钱吗?100出头。良心企业,屌爆700 ...

这么说的话还真是不错,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这个相位臂多少钱吗?10块钱还送3个芳生螺丝。你知道这个头罩多少钱吗?100出头。良心企业,屌爆700 ...

技术贴不讨论价格,不过我买的时候是十块钱带四个轴承没螺丝,看来我要和老板唠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还在坚持玩,而且越玩越严谨了,鼓励一个,顶!

张老师我也想去浑南玩,不过那儿离机场太近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贴不讨论价格,不过我买的时候是十块钱带四个轴承没螺丝,看来我要和老板唠唠了

我曹,轴承更值钱啊!!!!!

网友:
顶顶顶顶,让更多人知道暴利的真相,支持良心企业!

网友F:
微距应该拍得再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距应该拍得再好一些!

拍照设备小米6。。已经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