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10块左右的银色防爆袋有用么

楼主(2018-06-24):
之前买了一个用来装3s锂电几个,但是一直对他的阻燃和防爆效果有疑问,电池每次用完就放电平衡扔在防爆袋里面,然后放在阳台的,想的是一旦烧起来问题也不大,夏天到了,不知道这种防爆袋的阻燃效果咋样,有没有那种一百多块钱的军绿色弹药箱好用。

之前在家里充电用并充板接反平衡头,在主卧燃过一次 电池,最快速度把充电器和电池挪到阳台,把我吓尿了,所以心里一直有点害怕这些。

网友A:
二三十块的铁皮工具箱比那个好得多

网友:
心理安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三十块的铁皮工具箱比那个好得多

如果鐵皮工具箱再用耐熱阻燃的矽膠做氣密...效果更加

网友:
找个装保健品的铁盒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鐵皮工具箱再用耐熱阻燃的矽膠做氣密...效果更加

不需要做气密,如果真有baozha的,需要泄压

网友C:
你说电池会保存有危险?害怕

网友:
充电时,注意放到没人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电池会保存有危险?害怕

我怕万一电池燃起来,会不会有效的阻燃

网友:
厚点的铁皮包装盒,或者ls说的工具箱都可以

网友(2018-07-31):
买一个试一试呗?往里面塞一个炮

网友:
这种银色(也有黑色的)阻燃包和长生一秒效果差不多
最好的储存工具是紫蛋箱,我以前发过;最好的充电伴侣是有翻盖的披萨盒大小的2U金属机箱内垫阻燃布,电脑机箱或者陶盆也是不错的代用品

网友:
同意铁皮盒的主意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