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多年的os甲醇机是否一定要清洗

楼主(2018-06-25):
某宝收了一台os 46 fx,据说存放超过了10年。店老板说内部有少许锈蚀,到手看整体还可以。是否需要完整拆开除锈然后重新组装呢?当年只飞过油机没摸过发动机,要拆机的话心里有点发怵

网友A:
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

660吧还挺便宜

网友B:
不要拆,拆了效果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拆,拆了效果差很多

好的。问了下店老板也说没必要拆,那就用磨车除锈了

网友:
好东西呀.只知道os,不知道运行和启动是多顺多稳

网友C:
我知道哪里买的,当时我也很想下单,结果一回头就没了。就一台而已,现在发现还有两台但是是老款668一台

网友D:
用手转动曲轴能转动就不用拆解清洗,拆掉热火头灌点燃油进去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这台是新款AX,老款才是FX(区别是后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转动曲轴能转动就不用拆解清洗,拆掉热火头灌点燃油进去洗一下就可以了。

感谢。不过我的威宝燃油也是五年前买的存货了一直没开封用。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所以在纠结是重新买一瓶威宝的还是买一箱ys的20%的,ys的320一箱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是新款AX,老款才是FX(区别是后油针)

这台机子主油针是在后面的,我的角度没拍好。观察了下新款46 AX ii,主油针在前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我的威宝燃油也是五年前买的存货了一直没开封用。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所以在纠结是重新买一瓶威 ...

燃油未开封可以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子主油针是在后面的,我的角度没拍好。观察了下新款46 AX ii,主油针在前面。

还是收藏吧,FX不多了。而且二手FX99%都坏主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哪里买的,当时我也很想下单,结果一回头就没了。就一台而已,现在发现还有两台但是是老款668一台

存货应该还挺多的吧。这个排气管非常轻比我买的三叶15级排气管还轻,并且比较糙。我一度怀疑是不是真的。老板为了证明没问题说有个客户买了好几台回去试车了说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油未开封可以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感谢~这两天就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收藏吧,FX不多了。而且二手FX99%都坏主油针。

这个是全新存货。主要是觉得便宜就买了。买来就是为了体验一下os传说中的稳定后续有进一步经验了去买saito82玩像真去~

网友F:
这家店我看到过这玩意,不用拆开啊,除锈加点WD40了,他的描述图上我看到仅仅是曲轴生锈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家店我看到过这玩意,不用拆开啊,除锈加点WD40了,他的描述图上我看到仅仅是曲轴生锈比较厉害

wd40我买了。内部不拆开注不了吧。。

网友:
能出气的眼都堵死,一年换一次机油,放一千年都可以,不会生锈,使用过后,就不行了,甲醇里含水燃烧后还有水

网友G:
从化油器囗或排气囗注入wD40,转动曲軸,多喷几次。富油低速磨一会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化油器囗或排气囗注入wD40,转动曲軸,多喷几次。富油低速磨一会车就可以。

wd40这个可以和油一起用是吗?因为它本身是易燃品,看着有点慌。。我之前以为上了wd40除锈之后需要汽油洗完再加燃油磨车

网友H:
先用煤油泡一段时间,再清洗下,发动机没啥事尽量不要拆,不要把磨合面破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我的威宝燃油也是五年前买的存货了一直没开封用。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所以在纠结是重新买一瓶威 ...

ys有280的 铁皮桶撞轻微变形的,便宜40大洋,上海卖家的。我在用,好滴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ys有280的 铁皮桶撞轻微变形的,便宜40大洋,上海卖家的。我在用,好滴很

嗯我就是看的那家。福特吧和亚拓的华东代理吧准备到时候saito用这个油,先买好的箱子,然后就买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用煤油泡一段时间,再清洗下,发动机没啥事尽量不要拆,不要把磨合面破坏了

好的听从各位意见坚决不拆了

网友:
生锈比较厉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我就是看的那家。福特吧和亚拓的华东代理吧准备到时候saito用这个油,先买好的箱子,然后就买280的

油我买回来就倒腾到2.5L的专用油桶里面了,剩下的油倒腾到朋友用完的空桶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我买回来就倒腾到2.5L的专用油桶里面了,剩下的油倒腾到朋友用完的空桶里面了

这个2.5专用油箱某宝有的买吗我找了好久都是5L的。想搞个小巧的放外场箱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wd40我买了。内部不拆开注不了吧。。

化油器啊,火头孔啊,倒不进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2.5专用油箱某宝有的买吗我找了好久都是5L的。想搞个小巧的放外场箱里

有的,我是咸鱼找的    咸鱼用户名  大鹏爱晓丽
全网都是他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化油器啊,火头孔啊,倒不进去?

好的。。再请教一下注入之后手动转动曲轴来除锈吗还是注入wd40之后直接上油上火头发动?发动会有啥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的,我是咸鱼找的    咸鱼用户名  大鹏爱晓丽
全网都是他制作的。。。

感谢。。我去找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再请教一下注入之后手动转动曲轴来除锈吗还是注入wd40之后直接上油上火头发动?发动会有啥问题不 ...

我看到卖家那个图了,貌似只有曲轴生锈的。,WD40用了尽快磨合吧,WD40对橡胶密封圈有腐蚀,运行几次就没啥问题了,当然是冷机的时候除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卖家那个图了,貌似只有曲轴生锈的。,WD40用了尽快磨合吧,WD40对橡胶密封圈有腐蚀,运行几次就没 ...

那冷机用手转还是用启动器呢?除锈之后需要往里面加燃料把wd40洗掉吗还是不用管除完锈直接启动磨机?还没开始用这玩意呢怕弄坏了。一直放着。。

网友:
拆了效果差很多

网友G:
拔下油管,向发动机注入wD40,拧下火花塞用启动器拉几下,让wD40喷出,接好油管。用手指堵住火花塞孔,启动发动机,上油后,放开手指让燃油从火花塞囗喷一会,拧上火花塞,按正常起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拔下油管,向发动机注入wD40,拧下火花塞用启动器拉几下,让wD40喷出,接好油管。用手指堵住火花塞孔,启动 ...

感谢指导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冷机用手转还是用启动器呢?除锈之后需要往里面加燃料把wd40洗掉吗还是不用管除完锈直接启动磨机?还没 ...

都可以,让你转动只是让WD40在机器内分布均匀,WD40还是尽量倒干净,然后这玩意本来就会挥发,引擎算很皮实了,只要不拉缸爆轴承,寿命都挺长的

网友:
直接加油启动就可以,其实OS的发动机是不需要磨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可以,让你转动只是让WD40在机器内分布均匀,WD40还是尽量倒干净,然后这玩意本来就会挥发,引擎算很皮 ...

那哪种情况会拉缸呢?之前看一个拉缸帖子发现是润滑还是机油用错了。但是这种甲醇机应该就是单纯加个燃料吧不知道什么样的操作会导致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