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F4飞控Dshot兼容问题

楼主(2018-06-25):
小机换了个Beerotor mini F4飞控,发现用Dshot协议只要开启LED,34号电机就不转。
试过其他电调协议又正常,难道这款飞控LED功能和Dsheot协议不相容,还是说需要改硬件。

网友A:
是的,我也是这款飞控同问题,你可以试试把LED通道改到PWM6去
LED改PWM6命令   resource led_strip a8

网友A:
再问问你,电调是不是用的银燕紫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问你,电调是不是用的银燕紫弹??????????????

银燕紫弹怎么了?

网友B:
我也是这飞控,LED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问你,电调是不是用的银燕紫弹??????????????

同问,银燕紫弹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飞控,LED用不了!!!

换电调协议就能用了,没LED骚不起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问,银燕紫弹怎么了?

我众多电调里面,只有银燕紫弹有这个问题,一套15A,一套30A,都和LED冲突。。。。。别的电调都没有

网友C:
这飞控刷3.2可以led,dshot一起用,3.3改了dma通道,led和dshot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众多电调里面,只有银燕紫弹有这个问题,一套15A,一套30A,都和LED冲突。。。。。别的电调都没有

我始终认为跟电调没什么关系,因为12电机是正常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控刷3.2可以led,dshot一起用,3.3改了dma通道,led和dshot有冲突

说的有点专业,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这飞控电调套装,我年前返修,现在石沉大海!东西做工不错,售后就……以后不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是这款飞控同问题,你可以试试把LED通道改到PWM6去
LED改PWM6命令   resource led_strip a8

你可以吗?我试过了依旧是34电机不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有点专业,有解决的办法吗?

解决方法就是之前大神说的换接口,或者自己改配置文件重新编译固件,另外3.4好像出来了,可能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飞控外国人用得少,所以代码出现bug了也没人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法就是之前大神说的换接口,或者自己改配置文件重新编译固件,另外3.4好像出来了,可能会解决了这 ...

3.4也是不能用,改硬件输命令一样不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吗?我试过了依旧是34电机不转。

我是关了飞控LED在用,直接硬接一个尾灯就行,BF3.3     Dshot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关了飞控LED在用,直接硬接一个尾灯就行,BF3.3     Dshot600

没有解决办法的话只能用这种办法了,接一个mini灯控。

网友:
等大神发现这个bug改代码吧,我自己试过改代码不成功,这个飞控用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