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130A电调和中特威125A壁虎电调

楼主(2018-06-25):
飞翼130A电调和中特威125A壁虎电调  这两种电调哪个好用,线性好,和质量稳定,用过的说说感受0.0

网友:
中特威质量不错

网友A:
100多安的电调是什么概念?能否上图看看你的飞翼?

网友:
都是品牌产品性能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多安的电调是什么概念?能否上图看看你的飞翼?

飞翼也是一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