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刚刚飞丢了,顺便请教一下BB响可以响多久的问题!

楼主(2018-06-25):
唉,刚刚飞丢了,顺便请教一下BB响可以响多久的问题!

公司有一片一万平的荒地,都是半人高的荒草。
250的机子,没有图传,CC3D的飞控。

电池,有点嘚瑟,给同事飞着看,结果速度太快,飞到2米高度左右,突然视线被树遮挡了,有点慌,直接油门拉下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大致方位找了半小时,无功而返。
事后反省,当时应该轻打反方向,直接满油门拉起来的。

现在请教一个问题,2200mA 2S的电池,刚飞几分钟,如果就这么耗着,多久BB响才能响啊???如果响的话,能够响多久啊???
我想如果能够一直响着,明天还是有可能找到的。

网友A:
最多3 4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B:
在附近打遥控 电机也会有动静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3 4小时就没电了

如果这样就好了。
五点才能下班,现在也不能出去找。

我设的3.7开始报警,我现在就想知道开始报警,可以响多久???

如果能响个两三个小时,那样找到的机会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附近打遥控 电机也会有动静的哇

就怕倒着下来了,桨叶就缠着草了。
会不会憋烧了???

再说一万平方,今天风很大,基本听不见电机的声音。

就指望BB响了。

网友:
我昨天才飞丢的

网友:
要忍住寂寞,在合适的地方飞.

网友:
cc3d还是用这种方便点

网友:
你可以去找了,电机长时间没电调信号会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倒着下来了,桨叶就缠着草了。
会不会憋烧了???

烧掉总比丢机好吧

网友:
再去找找

网友:
新电池:还以为是新手、但犯的确是新手错误

网友C:
一般这种场地飞直机是很爽的,但穿越就。。。我曾经试过类似场地飞丢。
如果电池接口没事那BB可以一直响。
但如果接口断开的话就很难办了。
一般飞机下坠后会直接进草丛里面,超级难找,就算有BB也不顶事。

我曾经试过断开电池在500平米的地方找,因为下午6点开始玩坠机已经天黑找不到,草有一人高。
第二天一大早,看手机提示的天亮时刻再去找,找了4小时终于找到。说说我的经过:

唯一方法是:
1、先冷静点回忆飞机最后动作并大致计算一个方位。(最好站回你丢机前那个位置开始找)
2、找一根棍子不断打草(以防有蛇同时可以把草打低一点)
3、按照你的方位找,先找树上,仔细找,然后找树周围。
4、再找更矮一些的灌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只能说按照BB的功耗。能响一两天。
但是。。你就算没有BB。电池在待机状态下,飞控电调等等都有待机功耗。。撑死3个小时左右。而且你还是指望在低电压自己报警的时候找到。。。还是找个切割机所到之处吧草都砍了找到可能性更大

网友:
其实很难找到失事地点,我炸鸡去找的时候一般位置都判断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场地飞直机是很爽的,但穿越就。。。我曾经试过类似场地飞丢。
如果电池接口没事那BB可以一直响。 ...

这种场地真的很爽,不过安全意识也就非常的低了,因为视野非常开阔,下面又是草,所以根本没有去考虑炸鸡怎么办,没有充分估计难度!!!

昨天晚上看灯、听响,都试了,估计是炸的时候BB响掉了,到晚上指示灯应该没电了也不亮了!

方位估计没错,草虽然只有半人高,不过昨天中午找的时候,试了下,离一米就看不见东西了,难度非常之大。

晚上看不见,白天三十七度,五级风,算了算了!!!

谢了朋友!

网友:
喝喝,穿越机掉草丛里就难找了,我的Su27离我100米断电炸机,我找了近一个小时,当时是冬天,没有草,其实空距和地面距离感觉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时找的时候离我20米站着一个老大爷,我总感觉不会飞那么远,当我准备放弃要走的时候,发现这个飞机就在老大爷的脚边,当时就是心疼我那个原厂接收,不然就放弃了。所以感觉你这个能找到的几率不大,如果离开几个小时再去找的话,几率更不大

网友:
只要有电可以一直想

网友:
装个飞行轨迹跟踪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女同事吧

网友D:
你应该搞个喇叭,放炸鸡请注意,炸鸡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