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天EXTRA330SC 60CC 机身修复 请大师指导

楼主(2018-06-25):
话不多说,图片说话!飞行超时,一滴油都没有了,空中熄火,导致炸机,查看受损情况,机身损坏40%左右,翼刀损坏一个,碳纤起落架完全损坏

确认问题后开始修复,先维修了翼刀,看紫色比较骚气,搞了个紫色的

开始拼接机身木板,先用502固定,然后环氧胶加固

受损和之前没受损的拼接完成,然后就是蒙皮,没有风枪,就找了个吹风机,把近风堵住,温度可以达到,但是不能长时间使用,容易烧坏

无褶蒙皮结束,大学那点技术还是没丢失的,哈哈
把飞机放在客厅,把家里电视都拆了,比电视好看多了,一近屋子,看到打飞机就比较开心。哈哈
此次修复,用了两天,最后打算试飞。加油泵烧了,只能等下次回家试飞了。

网友A:
修飞机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好技术啊。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B:
厉害了楼主。花了多久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楼主。花了多久修好。

捣鼓了整整两天时间

楼主:
那就双击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飞机很有成就感的

确实有,修这个感觉自己做了一架一模一样

楼主:
好技术,好基友,好朋友

网友C:
楼主是重新刻了青木板材,还是直接就把碎片粘起来了?

网友:
学习楼主修机,佩服。

网友D:
我也差点和楼主一样了,一箱油不计时飞了四个起落,最后一个起落降落时太高了,快过了跑道,本来想复飞的,结果硬着头皮降落的,打开仓盖一看吓死我了,油箱快干了幸好没复飞啊!

网友:
看来不能贪飞啊

网友E:
楼主你是怎么修的,我也担心会有一天炸掉不会修,碎片是拼起来,还是去掉,用新的木片,碎掉部分卡扣和没坏卡口要清理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重新刻了青木板材,还是直接就把碎片粘起来了?

重新雕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怎么修的,我也担心会有一天炸掉不会修,碎片是拼起来,还是去掉,用新的木片,碎掉部分卡扣和没坏 ...

把炸碎的全都去掉!重新切合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差点和楼主一样了,一箱油不计时飞了四个起落,最后一个起落降落时太高了,快过了跑道,本来想复飞的, ...

一定要小心,惨痛的教训,修木鸡特别浪费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