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二代查看录像问题

楼主(2018-06-25):
录了像,降落之后可以查看。但是关了机以后再开机查看就显示没有档案。回来发现内存卡里是空的,问题是我刚降落以后还查看过啊,为什么没了。试了一下,往内存卡那个文件夹里存入前几天录的视频再安到眼罩里,结果文件也没了,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个眼罩用起来如何,你换个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个眼罩用起来如何,你换个卡试试

还不错。应该不是卡的问题,前几天我还回来把视频导出来的

网友B:
直接拔电是不会保存的,必须先长按录像键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拔电是不会保存的,必须先长按录像键保存。

行,我试试,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拔电是不会保存的,必须先长按录像键保存。

是停止录像的时候长按就可以吗

网友:
说明书上说怎么删除视频的你是不是按键问题

网友C:
卡可能要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可能要格式化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随便录一段测试就正常,然而我两三次出去飞能查看录像,回来又没了,什么鬼

网友D:
长按开始录像,录完以后,短按完成录像,这样才会有录像文件。

网友:
录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按开始录像,录完以后,短按完成录像,这样才会有录像文件。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始终不明白按了以后显示的红色的锁图图标啥意思

楼主:
我发现录像文件在关机一段时间之后会被自动删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随便录一段测试就正常,然而我两三次出去飞能查看录像,回来又没了,什么鬼

你卡可能有问题的,你试着方法几个G的文件进去,拔掉U盘再插入看看能不能完整得打开。

网友:
让我回想起了以前用的小飞手加纸盒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卡可能有问题的,你试着方法几个G的文件进去,拔掉U盘再插入看看能不能完整得打开。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