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频器有人会玩吗

楼主(2018-06-25):
怎么搞输出uvw都没电压p79设置1模式的

网友A:
在网上收个说明书,然后按照说明书来调就可以了,变频器参数还是很多的,么有说明书一般人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收个说明书,然后按照说明书来调就可以了,变频器参数还是很多的,么有说明书一般人搞不懂。

说明书都读了好多遍了,就是搞不转

楼主:
run状态下,uvw三出无电压

网友:
那就是没有运行啊,要不就是变频器本身是坏的,二手的变频器容易出问题。如果能够保证变频器是好的,那就是设置问题了,对照说明书,一般有几个参数是比较关键的,设置错了就运行不了。

网友:
一般人搞不懂

网友B:
简易vf型,单相输入接rt试试,三相输入rst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vf型,单相输入接rt试试,三相输入rst都接上

试过了接rt了uvw电压有交流15v

网友C:
建议通读说明书  好多变频器需要设置电机的参数 还要检测电机的三线接线是否正确 接错或者不接都被变频器视为缺相或者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通读说明书  好多变频器需要设置电机的参数 还要检测电机的三线接线是否正确 接错或者不接都被变频器视 ...

电机线我没接,,因为开始接了没动,我就拆了。

网友D:
变频器是三菱的S520S,单相电的。电机要三角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三菱的S520S,单相电的。电机要三角型接法。

电机本来是380v用的,什么接发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三菱的S520S,单相电的。电机要三角型接法。

这是电机参数,电机输接线柱就三根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机参数,电机输接线柱就三根线

电机太老了,这种是在线圈里处理成了Y型接法了,除非你很懂电机线圈否则就只能换电机了,电机功率一定要与变频器功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太老了,这种是在线圈里处理成了Y型接法了,除非你很懂电机线圈否则就只能换电机了,电机功率一定要 ...

8几年的电机

网友E:
把电机壳打开,找到三根接在一起的线,拆开这三根线分别引到电机外边,那么电机外边就有6根线了,然后怎么接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机壳打开,找到三根接在一起的线,拆开这三根线分别引到电机外边,那么电机外边就有6根线了,然后怎 ...

这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吗,拆了接线估计会被我玩废了电机,我怕这变频器是坏的,有没有办法测下变频器好坏?

网友:
你想用单相电驱动要把三相380改成三相220

网友:
首先看下设置的是端子控制还是操作面板控制,调速方式是哪个

网友:
一般用法都是端子控制,那就是另接控制电路,启动不能用面板了,需要在端子上外接几个按钮,加一电位器,新的默认操作面板控制

网友:
看你的图片,是可以调赫兹了,那应该是变频器坏掉了,只要赫兹可调,那就应该有输出,除非是最低赫兹数设置很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吗,拆了接线估计会被我玩废了电机,我怕这变频器是坏的,有没有办法测下变频器好坏? ...

你这个电机出来三根线是Y型接线!按我说的拆开电机再引出另外三根接头才能改成△型接线,改成△型接线后才能用变频器!

网友F:
和我一样折腾个不停,哈哈,开始电机也是只有Y形接法,没办法,拆开电机再引出三根线,这一步做好后二手变频器又出问题了,因为一开始没电机没有测试,电机接好后怎么也弄不转,百度了好几天终于知道是端子控制了,接端子线转了,心里那个高兴。可是按说明书改回面板控制又遇难题,面板按键没反应,测试发现按键又麻痹是坏的,又买电烙铁按键自己换。换好后这个电机和变频器终于弄好了。以为完事了,麻痹居然发现另一个电机是双速电机,我操它的麻麻!这次又卡住了。
建议楼主先找个说明书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参数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机出来三根线是Y型接线!按我说的拆开电机再引出另外三根接头才能改成△型接线,改成△型接线后 ...

先改不改三角形接法电机都会转,只是不改三角形接法功率会下降,电机不转还是应该先确定变频器的参数和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改不改三角形接法电机都会转,只是不改三角形接法功率会下降,电机不转还是应该先确定变频器的参数和好 ...

看完各位大侠评论之后,我啥都不敢动了

网友:
先看下变频器的工作模式对不对,你可以先用手动模式控制式式转不转,

网友:
测量变频输出电压,最好用指针万用表

网友G:
和我的士林变频器一样,怎么搞电机就是不转

网友(2019-01-25):
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吧?测不出电压好像和记忆有关。

网友:
变频器输出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里面有vf曲线的,频率和电压不一定对应,但是220输出的时候,频率一般是50hz,除非调过,有说明书的话最好直接初始化,然后重新设置

网友:
只要能确定电机没问题。其他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电机Y/△接法接在变频器上。都能正常运转(试机时)。你这台变频器正常情况下输出电压220V三相。好好研究研究说明书。如果能确认变频器没毛病。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都读了好多遍了,就是搞不转

以前没接触过的话。看几遍也不一定明白。有时一句话你理解的都不一定对。一个事项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发上来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我一样折腾个不停,哈哈,开始电机也是只有Y形接法,没办法,拆开电机再引出三根线,这一步做好后二手变 ...

双速电机一样用。按最高转速接。变频器调速。

网友(2019-03-04):
专门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