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朗宇X2212 KV1400配8X6桨问题

楼主(2018-06-26):
全油门电机发烫手都不能碰 三分之二油门也发热严重 你们的是这样吗

楼主:
配的3S电池

网友:
我这样用没啥问题烫应该都会有吧

网友A:
不应该这么热,在空中散热了,你飞机重量多少?600克以内的一般3分之2油门就行了,郎宇电机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这么热,在空中散热了,你飞机重量多少?600克以内的一般3分之2油门就行了,郎宇电机不应该啊。

之前就烧了一个A2212 KV1400的的电机也是配8X6桨与重量没关系吧全油门不应该那么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就烧了一个A2212 KV1400的的电机也是配8X6桨与重量没关系吧全油门不应该那么热啊

与重量有关系,推重比是什么意思?那有飞飞机全程都全油门?

网友A:
你A2212都烧了,两电机都发热,是不是其它原因那。1400Kv是慢速电机,热量不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重量有关系,推重比是什么意思?那有飞飞机全程都全油门?

飞机全重1KG是有点重正常飞一般就二分之一油门或三分之二油门 发热都严重 温度比官方宣传的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2212都烧了,两电机都发热,是不是其它原因那。1400Kv是慢速电机,热量不算大啊。

对呀 我用朗宇X2212 KV2450配6X4桨发热还没那么大还经常全油门

网友B:
你这1公斤的重量就太高了

网友:
拉力极限才1026克呀,600-800克飞才不会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公斤的重量就太高了

没办法自组的3S3P18650电池有点重4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公斤的重量就太高了

感觉2212 KV1400配8X6桨有点过载 半油门飞十分钟电机都烫的不行

网友C:
一般配8*6桨,夏天,都是半油以下飞,夏天这么大油门估计是要发烫。这电机标配8040,暴力一些9047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配8*6桨,夏天,都是半油以下飞,夏天这么大油门估计是要发烫。这电机标配8040,暴力一些9047也可以

8X45桨应该好点 现在没没8X45桨

网友:
天气热,发热正常,长时间飞会烧,与天气有关系。冬天随便飞全油门不会烧。夏天把电机座烧流!

网友D:
我买的飞翼的1.2的喷火,原配,飞一个起落5分钟,基本是半油,下来电机和电调都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飞翼的1.2的喷火,原配,飞一个起落5分钟,基本是半油,下来电机和电调都很烫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飞翼的1.2的喷火,原配,飞一个起落5分钟,基本是半油,下来电机和电调都很烫

我的是自制三角翼

网友:
跟天热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