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mm翼展的飞翼 公开stl文件

楼主(2018-06-26):
自己闲的时候建的模型
翼展1400
电机用2814或2820
整机空机重量电脑计算的是800g左右(用simplify3d的蜂窝填充,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重量压到最低)
电池用4s5200的话,预计起飞重量1800g

现在我在上海上一个月的课,身边没打印机,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帮忙测试下,飞起来应该没问题
文件在群里:811-631-749

网友:
不错,好飞的话可以批量

网友A:
个人感觉,舵面太小,很难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舵面太小,很难起飞

舵面大小是200mm乘50mm的,先试试,这飞机目标是fpv,太灵敏了不稳

网友:
期待上传视频

网友B:
安定性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定性不会太好

我的天你没飞过飞翼吧?

网友C:
你这建模是根据多大尺寸的打印机建的,别和我说,还要分割哦

网友:
这么大  普通的机子怎么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建模是根据多大尺寸的打印机建的,别和我说,还要分割哦

你买的泡沫机就不需要分割了?

网友D:
这种飞机只要重心调好了,就相当 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泡沫机就不需要分割了?

既然是3D打印的,那么你应该考虑到设计的时候,分段设计,然后还要考虑到打印机的尺寸,因为不是所有切片软件都有分割功能,而且,不是所有的人有3D打印机的人都会用分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3D打印的,那么你应该考虑到设计的时候,分段设计,然后还要考虑到打印机的尺寸,因为不是所有切片 ...

你没看图上已经切好了???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图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飞机只要重心调好了,就相当 好飞。

对,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重心问题

网友:
我身边的朋友用郞宇2216的电机就把蝙蝠号飞翼飞起来了,翼展是1.55米,并且用的2块3S2200的电池才把头压住。如果重心找不出来,就在前头加重飞,头重比头轻要好得多。三角翼头轻就会炸机,头重不会炸机。

网友D:
我觉得你应该用2216电机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应该用2216电机就够了。

电机随便换,这个在模型上改一下电机座就好,一分钟的事。刚刚在油管上看到一毛子用6kg推力的发动机把17kg重的飞机飞起来了,还飞的贼溜,感觉2216确实也够了

网友:
是啊,我自己做的三角翼翼展2.1米,重3800克,用的6S电机,也是6S4000两块电池才能压住。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喜欢折腾和设计飞机

网友:
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种飞翼,已飞了N年了,还试飞啥?好飞,简单,,,重量轻,,,续航时间长,,几乎没有缺点,,要说缺点,就是重心敏感,起飞难度高点

网友:
建议增加翼刀

网友(2019-04-29):
切片调多少?

网友E:
挺好看的。分段位置最好是一大一小,插进去打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看的。分段位置最好是一大一小,插进去打胶水的。

一大一小那个不是分段分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
现在在搞一个更新的项目,不弄这个了
可以看我最新发的贴

网友(2020-03-07):
这是啥软件画的图?